[手持表] 语音播报全自动万用表YOOLC意隆城YL606S拆机测评

楼主(2022-11-18):
网友发来一块语音播报的全自动钳表帮忙测试一下,搜了一下,你能找出跟这一模一样的各种牌子的钳表!当然,基本都是没听说过的牌子!
这表全自动,反应速度慢半拍,自动挡通断要两秒,手动切换通断档,也要1秒!精度杠杠的!
除了全自动表通常的问题,这表还有个问题,背光影响读数,最明显的是直流电压,开不开背光,能差2个字!
我也不是说全自动就是垃圾,我只是觉得,可以在常规万用表上增加一个全自动功能,而不是用全自动取代常规万用表的操控!目前的全自动技术非常不成熟,很多测量反而不方便,甚至完全无法测量!

楼主:
直流电压档,精度非常不错。

楼主:
电阻测量!精度不错,小电阻跳转到通断档,而且貌似砍了底数。

楼主:
电容档测试,精度高,速度慢!

网友:
反应速度慢半拍!精度杠杠的

网友A:
精度不错啊!难道出厂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错啊!难道出厂校过?

万用表出厂都要校准的,之少也要检测吧,出出厂超差的毕竟少数

网友:
语音播报?给小白用吗?给小白用,得加强安全设计,看起来不像啊

网友:
这表应该能串口输出数据吧。
或者从语音芯片上截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