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带收音功能的爱华CD随身听AIWA XP-R90拆机详解

楼主(2022-11-18):
上次说拆爱华,今天没事来兑现诺言;话说我玩爱华的CD随身听很少,貌似爱华的CD随身听也没有它的磁带机经典有名,款式也少,尤其是高端CD随身听寥寥无几,还好有一台带收音机功能的,个人感觉音质还不错,尤其是用头戴式耳机听很不错,音效一开很是轰头,没有电子防震,纯机械防震,我这台读碟还不错,好了废话不多说,马上进行拆解环节。。。。。。

机器正面,很有质感,采用耐看的黑灰镶嵌,和单放XP-7(据说是机皇)有几分相似,透明窗口少了装饰灯,音质不知道相差多少。

正面的操作键,带背光的屏幕(外接电源后才能点亮)。

按键局部特写,话说爱华中后期有批机器造型都爱这样设计,比如JX849磁带机、JX729。。。。。。WR-D1000收音机等,难道都出自同一时期??

侧面从左到右依次是FM立体声开启、DSL音效、锁定、仓盖锁定开关。

机器后侧外接电源插孔、LINE输出插孔等。

机器左侧音量旋钮和耳机插孔。

机器底部

铭牌特写

电池仓,采用2节5号电池,注意上面还有个拨动开关,用来切换AM步进的。

打开碟仓

泛着幽蓝光的激光头

背面螺丝共9颗(电池仓里有一颗)卸了就能打开。

特写一张

上盖,纯塑料的

上盖锁定机构

后盖,没啥特别之处。

光头组件正面。

光头组件背面,正面和背面各有3个弹簧,就靠这6个弹簧让光头悬浮在机壳之中,起到一个机械防震的作用。

激光头型号KSS-333B 索尼家的吧。

寻迹变速箱,该清洁从新上油了。

来自台湾的电机,这里用于径向移动。

主轴电机,中国制造;话说机器出现首次读碟快后面选取困难或竖着才能正常播放等情况可以试试给寻迹机构和主轴电机清洁重新上油,也许就有所改善。

光功率调节电位器,读碟困难可以试试微调一下。

主板正面,很不错的工艺

主板背面,该机采用了很多电容,其中不少是高品质音频专用胆电容,可见其奢华。

外接电源与LINE口,中间有个位置开关,难道也是配合充电用的??

收音机中波用的磁棒天线(身处高楼林立的大城市,中波基本废了),现在很多中波电台也取消了。

背面一角,很多的“橙色豆豆”。

金属屏蔽盒很讲究,这里主板正反面都给金属罩子了,估计是DC-DC电路。

拨动开关。下面3个电位器,难道是调光头相关电参数的?

此处像不像楼房

电位器,还是那句话,如果声音沙沙沙或不平衡或有一边没有声音,可以试试先给这玩意上点神油;上面LA4805芯片是用于耳机驱动,右下差模电感很讲究。

盒盖位置开关,3颗电量指示灯。

LCD屏正面

显示屏背面。

两个电机和寻迹线圈驱动就靠这颗MPC1716FU芯片。

CXA1782BQ光头信号处理芯片

D\A芯片,决定音质的也与该芯片有关,该机采用SM5874AM。

电源芯片。

主控芯片,上面贴一块黑糊糊的东西,不会是散热用的吧,不管了拆了它。

主控芯片型号CXP83916。

CXD2517Q解码、伺服。。。。。。处理芯片。

ROM芯片AT93C46存收音机电台等功能用的。

收音机锁相环控制芯片TB2110FN。

收音机FM高放混频芯片。

有名的收音机芯片TA8132,毫不含糊的说数调收音机用该芯片的占了半壁江山。

还是电源芯片

全家福

重新装回,还好没拆坏。

好了,拆机到此结束,可以说该机设计和用料还是非常棒的。在那个远去的年代,日本人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最后奉上该机资料:

网友:
当年口水如今依然口水系列!

网友:
用料还是非常棒的

网友:
想想N年前,能有这个都时尚啊。

网友:
超喜欢aiwa,第一次听aiwa那种立体声让人头晕目眩(最开始听得是国产得单声道),后来听松下得和国产得立体声就没这种感觉,最近买了两个小尾巴(科胜讯和高通芯片得小尾巴)想找回这种感觉,还是不如愿

网友:
好机,还带收音机,做工很赞!

网友:
爱华的东西真好啊。

网友:
索尼的激光头一模一样

网友:
也算不错的质量了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数码产品。

网友:
爱华的随身听,似乎是随身听中的名牌和高品质产品,过去可望不可即

网友:
挺好的机器,幸好没用贴片电解电容。贴片电解电容漏液是到导致电路板损坏的重要原因。

网友:
相机真不错,机器也漂亮,时代感满满

网友:
谢谢分享 梦寐以求的

网友:
电源插座旁边的开关是配合外置电池盒用的。机子后面中间位置有个螺丝孔是固定外置电池盒。
顺便问一下这机子FM灵敏度如何?

网友:
曾几何时,这是我等穷屌丝用不起的高端玩意啊

网友:
少见的型号,居然带收音机

网友:
家里有一个爱华的磁带随身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