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无聊,折腾110V电源输入的LED灯新玩法

楼主(2022-11-18):
无聊在家,看到以前拆过机的110电源LED灯具,因一时没有合适电源试机,拆过后一直放在一边,今天突发奇想,想到很多LED灯电源输出的电压不同,那可不可以找个刚好输出110V左右、功率相当的其它LED电源充当改灯具的前级电源呢?如是翻遍家里的LED灯电源,只找到个输出180左右的,既然没超过该灯电源前级电容的耐压值,就可以勉强一试……
先看该110V电源的板板,带摇控,灯光调整记忆,亮度调整等

电容是200V的,两个电容是CLC串联

看找到的180V输出的LED电源

输出电容有点小,才10微法;开始不以为然,后面经过试灯才知电容小了不行

接上试灯,正常点亮,遥控调光也正常,只是摇控按关闭键后,灯具处与櫈色最暗状态,可能遥控器并不是与该灯配套的。开始没在前面180V输出的电源后并接大电容,灯具闪烁,后面并接大电容后,闪烁消除,就连手机摄像头也感觉不到闪烁
遥控器关闭状态

调整亮度级相应预设功能使用亮度均正常

最后看一眼同时捡来的遥控器,全新件,当时还有封装袋套着

这次代用电源试机完成,说明以后再次遇到110V电源LED灯就不愁没法折腾了,但前提是还得留心收集个功率更大、刚好输出110V左右的LED电源,有人会说不如直接收个110V的火牛,但真要找个50W以上火牛那是不是太笨重了点……

好了,有大婶路过的话,说说像这样用LED灯电源做前级电源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一个恒流源给LED供电?

网友:
用火牛确实不太现值 ,还是用LED恒流源好。

网友B:
我收集了一些LED日光灯的恒流驱动,几个并联应该能点亮,但遥控功能没有

网友:
并接大电容后,闪烁消除,这个办法好,以后可以通用

网友:
我不说话就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一个恒流源给LED供电?

嗯,是的,用了个原来220V、45W的LED灯电源板,给110V电的LED电源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集了一些LED日光灯的恒流驱动,几个并联应该能点亮,但遥控功能没有

遥控是本来这个灯自带的,只是它只能接110V电压,所以在前面加个220V的LED灯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收集了一些LED日光灯的恒流驱动,几个并联应该能点亮,但遥控功能没有

不是认何LED电源都可并联的,很多电压输出不一样

网友:
出口转内销的产品

网友C:
我不知道这样弄,有什么实际好处,以前我用110V的电器,都是用现成的220v转110v电源

网友D:
去万能宝上淘一个220转110的小板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这样弄,有什么实际好处,以前我用110V的电器,都是用现成的220v转110v电源 ...

有现成的110V电源还说什么呢,这样做不是说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在没有110V的电源情况下,遇到这种110V小功率的LED灯,可以用这方法临时代替110V电源来简单试机

网友:
无聊也是一种技术,你无聊能学习新的知识,他人无聊是打发时光,无聊好,无聊妙,无聊各有所好。

网友E:
搞两个容量一样的电容并联,接220伏,随便一个电容两边的电压就是110伏,这样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110v改22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万能宝上淘一个220转110的小板不是更方便吗?

网上有220伏转110伏轻巧的电路,不用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两个容量一样的电容并联,接220伏,随便一个电容两边的电压就是110伏,这样不知道能行不? ...

你这说的就是阻容降压这样轻而易举就可以的话,叫那些做火牛变压器的厂商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