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控制器 雅迪72v直流无刷控制器电路板 求符号的含义

楼主(2022-11-18):
雅迪72v直流无刷控制器电路板
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电路板上这些符号代表的含义

HU HV HW 已经知道是霍尔传感器了
现在不知道 XH XL QL XS 1:1 B SH S2 S1都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XH XL应该是高低刹车选择线,

网友:
sh. s1s2是不是转把线?

网友:
s1 s2是档位?

网友A:
去淘宝上找个相当品牌型号的电动车控制器,看那个里面有图片的介绍,对着颜色和线粗细来猜各标记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上找个相当品牌型号的电动车控制器,看那个里面有图片的介绍,对着颜色和线粗细来猜各标记的作用 ...

这个主义好

网友:
忙猜啊,不好办

网友:
这么细的线估计是国标的控制器,4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