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闪迪颗粒的问题,显示Write IS Table fail

楼主(2022-11-18):
上接前一贴中提问的闪迪颗粒再利用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811-1-1.html
颗粒编号是73221,容量是64G,装到IS903主控板后,用chip genius检测的结果是:453EA6937E51 - WDC(西部数据) - 1CE/单通道 [MLC Toggle-DDR] -> 总容量 = 64GB
换了几款量产工具,都不识别ID。后来在这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5644-1-1.html)找到了数据库,是能识别了,但量产失败显示Write IS Table fail。
据说这是15177-256G的1CE版本,尝试把数据库中die=4改成=1,就成功了,但容量只有16G。实在头大了,请见多识广的坛友帮忙支招。
P.S.原闪迪主控板拆掉颗粒之后竟然复活了。但估计再装回去也不识别了,算了,折腾不动了。

网友:
闪迪还是别玩了上sm2258xt试试

网友:
路过帮顶草莓补丁

网友:
估计带锁的?看有些人说1CE的是带锁的。我拆的西数盘里面的装在任何优盘主控板都开不好。开出来也是跑圈爆红,最后贴2258xt做成SATA固态就没问题了。IS903估计对付不了带锁的闪迪,最好上些确保能够开的颗粒。慧荣据说有些黑片工具能开带锁闪迪颗粒。我的知识局限于此了。哈,等大佬来解答。

网友:
闪迪颗粒不好弄啊

网友:
闪迪好像现在也没个量产工具

网友:
1CE的 上2258XT 有软件可以开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7-29):
要转接贴

网友:
手里有几块硬盘,其中一块也是换了许多软件量产都不成功,最后还是成功率,结论还是软件版本不给力,不同版本兼容的颗粒不一样,多换几个版本试试吧

网友:
也遇到过,不过没研究过。

网友(2024-08-29):
903也量产过闪迪,256变128使用,用着用着就不行了,最后又拆了

网友:
解决了没有,回来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