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0技术维修 讯景RX560显卡

楼主(2022-11-18):
这是第二次修这倒霉显卡 型号RX-560P45PG 也叫RX560 战狼版(P)原卡BIOS已损坏

第一次是第1相上管击穿导通 换完后第2相又寄 还带走了驱动管
上管M3092M 下管M3098M 驱动管丝印A4B 那应该是NCP81161 这小东西比MOS管还贵 换完上示波器测 3相都有正常的驱动信号 电压也正常 接显示器测试 大部分卡B2
偶尔能过 但是灰屏 刷个BIOS看看 去techpowerup下了个XFX RX560D的 备份刷入校验 到校验就寄 原卡BIOS芯片是个512KB的 机械硬盘主板找了颗换上 显示器能亮 证明核心没完全损坏 装好测试 待机核心供电烫手 PCB大概45℃ 显存频率固定1500不动 核心频率可变动 win10下刷BIOS认不到512KB 料板找的256KB就能 试到蓝宝石的RX560就正常了

第二次修是因为MOS管附近冒烟 电源未进入保护
关机拔电测试 12V阻值正常 拆掉散热器 发现核心第1相下管烧到鼓包 热风枪加电烙铁拆下 铜箔烧到掉皮了 PCB板都变色了 电感铜箔是用力过猛
电感丝印R15  0.15μH? 长10mm 宽高都是7mm
修复过程省略 核心外围1相 阻值66Ω  核心3相 阻值2Ω 装好测试 还能点亮 拉个负载 会有异响 类似于风扇磕到线的声响 拆开检查 是核心第1相的电感盖松了 用704固定
再打个示波器 也不清楚波形正不正常

进系统桌面 蓝宝石BIOS 低负载 供电以第2相为主 第1、3相辅助
上管

下管

满功率负载 3相全部一致
满负载上管

满负载下管

测试平台

网友:
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开眼了

网友A:
技术不错,又救活一张显卡

网友:
这样都能救活

网友B:
牛逼大了,这都修

网友C:
成色太差还能经的起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色太差还能经的起折腾吗

修着玩的 本来性能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大了,这都修

应该说运气好 核心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又救活一张显卡

纯粹运气好

楼主:
应该说运气好

网友:
能修显卡的没几个比你强的

网友:
战地成色了

网友:
没几个比你强的

网友:
技术不错,知识一下

网友:
lz的螺旋测微计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适合搬板吧 这板子太烂了

网友:
工具不少啊

网友:
真是高手,佩服

网友:
这这这这这

网友:
这个维修功力太强了,楼主太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