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坏了,初步判断10k

楼主(2022-11-18):
前段时间,油烟机指示灯坏了,以为是发光二极管出问题,换上新的还是不亮,最后查得是交流限流电阻烧了,就是下图这个。因电阻烧断,不能测出阻值,只能凭色环确定,但这个色环电阻因高温烧蚀,色环颜色变得有些模糊,且是老式四色环,在线查找不太好确定,个人初步判断是10k的阻值,但换上10K的电阻发热厉害,最后换了个200k的点亮了。大家看看到底是多大的阻值?

网友A:
一般是100k

网友B:
棕黑黄金 100K

网友C:
本体都糊了看不出色环,得看在电路中什么作用估算一下阻值。

网友:
串氖泡或串发光二极管的吧, 一般都是100K

网友D:
找张白纸做衬底,拍照看的能清楚些。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50K以上都可以,只是电阻阻值小了,发热严重,建议使用200K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00k

应该是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棕黑黄金 100K

对比了一下颜色,你说的很可能对,只是色环从右向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体都糊了看不出色环,得看在电路中什么作用估算一下阻值。

就是用于降压点亮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张白纸做衬底,拍照看的能清楚些。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50K以上都可以,只是电阻阻值小了,发热严重,建 ...

好办法,下次用白纸做底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于降压点亮二极管的

10K小了点,得加个反向二极管并在LED上。

网友:
都不用看,至少100K

网友E:
100k的电阻,工作电流2毫安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k的电阻,工作电流2毫安多

从交流波峰看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k的电阻,工作电流2毫安多

那个倍乘系数黄色太不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