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无刷手电钻电路缺相,更换主控芯片修复

楼主(2022-11-18):
前面帖子发过的,良民烧mos的三块主控板,其中有块主控芯片阻值异常,缺相,今天找东西的时候翻出两块同款料板,上加热台预热,360度取下,旁边封胶都没变色,更换第一个主控芯片,工作异常,换上另一块芯片,小风扇加速冷却,测阻值正常,上电试机ok

网友:
好手段 省钱了

网友:
大师级操作  学习了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
大师级操作啊

网友A:
厉害厉害!!!
无刷优越性值得赞赏,就是螃蟹挂了多数都无奈~太过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无刷优越性值得赞赏,就是螃蟹挂了多数都无奈~太过复杂了。 ...

料板很多,只要搞到料板,都不是问题,打黑的人手里都是一箱一箱的废板

网友:
主控不应该这么容易挂掉吧。

网友B:
主控芯片在实际工作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接触散热片的吧

网友:
大师级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芯片在实际工作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接触散热片的吧

mos击穿导致的坏主控,主控不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控芯片在实际工作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接触散热片的吧

主控下面是散热盘,焊的牢牢地,拆都不好拆。

网友(2023-08-26):
引用 网友C:
主控下面是散热盘,焊的牢牢地,拆都不好拆。

主控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主控看着不像是单片机,单片机很少有散热焊盘

网友:
能修无刷主控的都是大佬

网友(2024-01-15):
这和里奇的板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