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放着不用是不是反而更容易坏哦?

楼主(2022-11-18):
手头几个U盘,有些经常使用,经久不坏。但是,
有一个启动盘(不仿称作U1),除了装系统用一下,平时都躺在抽屉里,上一次用是在两月之前了。
昨天给一笔记本装系统,折腾了大半天(过程省略一万字),最后才想到并确认是U盘挂了。
现在这个U盘插在电脑上没任何反应,换多台电脑都是没反应。
。。。。。
想起前一阵子,一个也是不常用的U盘(U2),记账用,只在有大笔收支时才用一下,有时几个月都不用,
突然不能存文件了,原来的文件还能读。赶紧把文件拷出来
现在是不能写,无法格式化,资源管理器显示容量为0。
请教:
这样的U盘还能折腾好不?
(我知道现在U盘不值钱,所以不必建议买新的,
主要是想折腾一下,但本人实属小白.......)
谢谢先。

网友A:
不用也会坏 用多了也会坏 本质来说是消费品 数据多备份即可
至于你说的那些突然不能用了 可以量产试试 有的是掉固件了 如果量产还不行就不好说了

网友:
我觉得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也会坏 用多了也会坏 本质来说是消费品 数据多备份即可
至于你说的那些突然不能用了 可以量产试试 有的 ...

插电脑没反应怎么量产?

网友B:
用的比较差的芯片的是这样,tlc芯片官方标称数据一般是断电稳定存放数据1年,但是u盘一般不会用很好的芯片,而且很多u盘主控是不会自动重写老旧数据的,表现就是掉固件(不识别),文件读取时候纠错太多判断为坏块后坏块过多启动保护机制自动写保护

放久了以后拿出来发现读取里面的旧文件速度很慢的话就说明主控已经发现数据错误在纠错了,这时候基本就是最长的断电保存时间了,再放久一点错误更多可能主控久无法纠错成功了

这种重新量产就行,因为实际闪存没有使用多少寿命,重新量产还是和原来一样
像你这种使用习惯还是买slc,mlc的吧,保存时间长点,存个文档也不用多大容量
nand本来就不是存储冷数据用的,他的原理就决定了他无法长时间储存数据,冷数据还是用机械盘,光盘,磁带

网友:
u盘长期不用,定期通电一下,储存颗粒里面是一个个微小电容,长期不用就漏电了,而硬盘是磁储存就不怕

网友:
我也坏过 闪迪黑胶u盘  直接换新了

网友:
娘唉!U盘也像汽车一样

网友:
以前U盘用的是真存储芯片,现在的U盘大多是黑胶芯片,黑胶芯片U盘曾经量产坏过一个,因为只认3.0不认2.0接口,量产后直接啥也找不到了

网友:
确实要经常用比较好。

网友:
找个充电器一直插在上面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目前还没发现过。

网友:
估计坏的都是一些较差的电容元件。

网友:
能放坏的优盘用的不是啥正经颗粒

网友:
长时间不通电会很有可能会掉固件

网友:
一两年不用是容易坏,需要重新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比较差的芯片的是这样,tlc芯片官方标称数据一般是断电稳定存放数据1年,但是u盘一般不会用很好的芯片 ...

讲的非常有道理,闪存芯片不适合长期存储数据,除非SLC还可靠一些。

网友:
5年前用买的拆机闪存做的几个U盘(16-64G)都是量产后跑完圈,然后拷进一些数据就扔抽屉了。现在每年拿出来插到电脑上看看拷进去的数据能不能打开。

楼主:
意思就是说,一直放着时间长了就会坏,有事没事都要经常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