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看前辈们修眼镜,我也来修一个!

楼主(2022-11-18):
先使用扎带将弹簧以及杆子固定到位;
之后用铜丝绑扎到位,剪掉尾部杆子,装回墨镜架子,然后将铜丝推至两端,提高应力;
安装完成。

网友A:
夏天出汗会有铜绿的,有条件建议使用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天出汗会有铜绿的,有条件建议使用漆包线。

这个是夹头墨镜,不会接触皮肤。
漆包线比合金线软,不喜欢。

网友B:
金属感超强,会不会有点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感超强,会不会有点沉

这只是个太阳镜框,眼镜只有10.629克,还好。
那点铜丝0.1克都没

网友C:
夹到眼镜上面的墨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到眼镜上面的墨镜

贫穷的办法完美解决近视眼戴墨镜问题

网友D:
如果能套上热缩管就美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套上热缩管就美观多了。

无法套,下面得嵌入

网友E:
完美解决近视眼戴墨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美解决近视眼戴墨镜问题

有钱人直接买有度数的眼镜,穷人没办法,只能夹片

网友:
夹片两用。

楼主:
主要还是因为穷,买不起带度数的墨镜

网友F:
金属线的增加重量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属线的增加重量不太好

这点金属连0.1克都没有的

网友:
金属线的增加重量不太好,用0.2的鱼线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