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摩拜移动电源+无治WZ3605模块DIY一个移动可调电源。

楼主(2022-11-18):
主角先露个脸:

摩拜移动电源两年前就买了,6串18650动力电芯,支持24V  150W直出,USB输出口支持的协议也不少,50块钱到手价可以说是非常划算了。一下买了两个,其中一个做了一个移动T12,自己做的LM358板子,升温迅速,不常玩能用好久。连续使用也可以用几个小时。

另一个一直放着吃灰,偶尔用一下,想着怎么利用一下,拆电芯太可惜了。手头有一个自己平时用的简单的可调电源。

也露过几次脸,里面是两串18650,保护板可能是3A的,升压到12V或者更高电压时电流一大就经常被我弄保护,一保护就要充电激活,用的不爽。但胜在足够轻便

所以就想着DIY个大一号的移动可调电源。活动价买了无治WZ3605头,升降压的,平时玩玩够用了。

开干,先量一下尺寸建个模

5分钟建个模

看看需要用多大盒子,上面规划了一个小屏幕,就用@桃源客 大哥的双路表头就可以,摩拜的电路板提前看过了,24V和USB输出是共地且没有采样电阻的。

一个按钮,一个usb口。

大概需要200×120×80左右的盒子
淘宝防水盒,选个尺寸差不多的,为防止翻车厚度买了两种。一共花了15.8包邮
到手后发现75mm厚度的就够了,大了太笨重。

厨房开搞。(只能等晚上娃娃睡了开始弄,已婚男人的心酸。。好在媳妇不反对
都是晚上手机拍的,光线比较暗也没时间调整照片,凑合看吧。
首先铅笔划线

555电机带割片还是挺好用。

壁纸刀修理边缘毛刺

严丝合缝

从这里拆个屏用。2.3元买了好几个

屏幕盖板吹风机加热也拆下来。

根据屏幕尺寸继续开孔

开个小窗

接下来调试屏幕和电压电流表。

提前打的板子,图省事排针引出的顺序比较随意,没有按照以前打板的表头的顺序。

焊接飞线一次点亮

多说一句:这个表一定要用轨对轨对运放,用LM358根本不行,线性太差了,校准不了,换了个TP09立马好了。

然后发现线序不一致,动个小手术。0603焊盘焊个0805电容。。斜拉一个背光限流电阻,飞线两根

强行用排针焊在一起,合体了。

加上几个尼龙螺母,后续打算再加一层板子扩展个T12输出或者PWM 有刷驱动啥的。

接下来拆摩拜,直接撬开没有难度。

整齐的电芯。看颜色应该是三星的的动力电芯吧

放入盒中正好放下。

这个按钮孔正好可以套在防水盒里面的柱子里。两侧卡紧非常牢固。忘了拍照。

焊个USB公头,表头先放上,24V输出用合适的铜棒插入取电,插电!凯基!
完美点亮,没有翻车

细心的小伙伴应该注意到了,屏幕左侧又多了一个TYPEC口,这是用来给表头下载程序用的,用了USB的D+  D-口  接到了单片机的RX TX,同时可以扩展按键,按键用的少,需要用的时候就插上扩展小板用一下就可以。

洞洞板搞个扩展板,下载排针+三个按钮,用普通C口数据线连接下载程序。

表头精度先随便校一下。校准数据可以记下来写进程序里重新编译一下。

还有充电问题没解决,这个充电宝使用的是4mm插头,专用25.2V充电器,不能用C口充电大概是最大的问题,不过也无所谓,容量大,充电不会太频繁。
继续从料板拆个4mm母座,4mm公头不大好找,找了半天小爱音响和天猫精灵都是4mm插头,委屈一位吧先。

固定好

从外向内开孔,盲打的孔简直完美。

互不干涉

表头留了一路温度检测还差点忘了,拆了个NTC一量竟然是100K的,作者程序和硬件都是按照10K来的,翻墙倒柜找到了一个10K的新的,正好测量内部温度。

热敏电阻粘到散热片上。

感到这差不多就可以盒盖了,来个内部照吧。

合体。盖上屏幕小盖板,插上USB口测试一下,手机亮屏拍照功率有下降,息屏后是9V  1.8A,16W,支持12V输出但没有协商出来,不知为啥。

接下来随便测试一下吧,发现效率确实一般般啊。

完结

网友A:
图片都挂了!!!!

楼主:
竟然忘了秀一下数码之家LOGO,补上开机画面:

开机用的按钮,从原来移动电源按钮位置飞出来就行,帖子里忘了提。

工作过程带电量显示

屏幕下又增加了三个按键,因为我发现这三个键用的还挺频繁。找了个缝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挂了!!!!

编辑到一半觉得屏幕太暗了,按了一下FN+F5网页竟然tm给我刷新了,一刷新附件全没了还恢复不了,全部重新上传了一遍,一口老血喷出来

网友:
电压电流表一项就加精了

网友:
厉害了,高大上!只看到电池是LG的

网友B:
坛友你好!能不能分享一下显示屏的转板的文件,在老王家买的一样的屏,也做了这个表,现在只是用杜邦线连接测试,还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你好!能不能分享一下显示屏的转板的文件,在老王家买的一样的屏,也做了这个表,现在只是用杜邦线连接 ...

https://oshwhub.com/yanqisui/st7567-1-4-cun
原作者的,自己改改排针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oshwhub.com/yanqisui/st7567-1-4-cun
原作者的,自己改改排针顺序

谢谢啦!

网友:
6啊 大佬 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