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开TSOP48一直失败Verify CID/IPS(1),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2-11-18):
铠侠U盘拆机颗粒 TC58LJG9T24TA09  ID:983E98B376E3 1CE 1DIE
东芝96层堆叠BiCS4 3DTLC闪存颗粒TSOP48
3281开卡工具里面有这个ID,一直卡Verify CID/IPS(1) 最后就掉盘显示底下的图片信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的?直接识别低格量产吗?

是的,选择低格直接量产。

网友:
没看见设置图,咋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大佬都说,3281开tsop的需要用黑片工具量产

网友A:
如果上电不认盘的话就先短接Flash 29,30pin,认盘之后先用你这个工具的Debug按钮,输入密码22222进入,有一个选项是EraseAll,点选等进度条跑完。然后去用黑片工具量产,试试看这个,黑片工具量产时间会很长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z5-XpqMIqvawe1S4JBfQw?pwd=u5fr
提取码:u5fr

网友:
TSOP只能黑片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电不认盘的话就先短接Flash 29,30pin,认盘之后先用你这个工具的Debug按钮,输入密码22222进入,有一 ...

用黑片工具开出来了,USB3.0不认,电压要改3.3V吧,SB4不知道要不要短接,,一会了再试试

网友B:
和我的一样同ID 3281不支持TSOP白片工具,用黑片工具量产吧!读写速度150/30左右,没有4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一样同ID 3281不支持TSOP白片工具,用黑片工具量产吧!读写速度150/30左右,没有4K ...

你开出来3.0正常识别吗 用的哪个版本的工具,我用的是Star_SM3281series_T0214 AB BA BB

网友C:
其实白片工具也能搞出来,你也是bics3是吧?把force DDR前面的勾去掉,可以量产出来,但是速度很屎,只有正常的一半。
而且新增坏块抓不干净,验证一直有红。还是得用黑片工具,基本上,TSOP的上328x没什么意思,我已经试了bisc3,l06,L85a.
只要白片工具一勾ddr就会卡verify cid/isp.不勾就能过。试着调低频率也是一样。
但是顺序读写速度不如黑片的。黑片能有140/40。不过黑片就是一点点4k都没有。
所以听从大佬们的建议是对的。tsop的闪存不如直接上3268/3267了。

楼主:
我的是bics4 黑片工具开完就不认USB3.0 怎么短接改电压降频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白片工具也能搞出来,你也是bics3是吧?把force DDR前面的勾去掉,可以量产出来,但是速度很屎,只有正 ...

大佬,TSOP48的BICS3和BICS4上到3267、3268上速度能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TSOP48的BICS3和BICS4上到3267、3268上速度能有多少?

只要你看到DDR不能用基本上就是个半残,我用bics3 双贴了一个3281用黑片工具开的。asssd50多60写140多读,全盘没测。应该是要掉到估计3-40的,没4k。 3268单帖了一个30写120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开出来3.0正常识别吗 用的哪个版本的工具,我用的是Star_SM3281series_T0214 AB BA BB ...

我的3.0正常,我用的是Star_SM3281series_U04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0正常,我用的是Star_SM3281series_U0428

怎么设置的?直接识别低格量产吗?

网友E:
3281上tsop一直都是玄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81上tsop一直都是玄学问题

惠普淘宝官方旗舰店全是3281+TOSP颗粒,以前我手贱自己量产失败,然后就只能拆颗粒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出来正片量产工具,惠普这种大厂还是厉害啊,随随便便让慧荣给搞定固件,民间改款支持TOSP还是不稳定

网友:
可能他也是黑片工具产的

网友:
TSOP过于古老,上326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0正常,我用的是Star_SM3281series_U0428

用这个版本量产完,USB3.0还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