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en单贴能过,双贴四贴报错Chk PreTest Fail(31),请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2-11-18):
原本是贴上了四颗64g海力士颗粒,但是一开卡就报错,于是准备先贴两个试下,就有了以下情况

情景1:单贴F1共64G,跳线正确,土狗跳线未接,ID识别正确,南亚128m缓存,缓存测试能过,开卡正常能跑分
情景2:双贴F1,F9共128G,跳线土狗及设置均未动,ID也能识别正确,但开卡就报错:Chk PreTest Fail(31) /0x0F,TrainADJWCmdQHalt,CH:255,CE:255
           换了个软件还是报错:Chk PreTest Fail(31) /0x0F,TrainADJWCmdQHalt,CH:0,CE:0
           多次尝试突然成功了(开卡速度很快估计就5秒),但是磁盘一直100%占用,且无法格式化
情景3:双贴F1,F2,调换跳线,其他未动,还是如情景2一样,报错:Chk PreTest Fail(31) /0x0F,TrainADJWCmdQHalt,CH:255,CE:255

颗粒应该好的,目前怀疑板子挂了,请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通道处出现乱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4贴64G一共256G,缓存比例1:1,需要256M缓存支持,你只有128M缓存,你觉得你开的过去么?还有没有上图大罗神仙难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贴64G一共256G,缓存比例1:1,需要256M缓存支持,你只有128M缓存,你觉得你开的过去么?还有没有上图大罗 ...

但我2贴也不过啊

网友:
估计是 颗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