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好玩的车充

楼主(2022-11-18):
记不得老几家下的单了卖了一大堆无线充还有些杂七杂八的,这段时间跟这个车充刚上了买四个两好两坏也算安全下车了吧,到手坏的两个测试后发现是IP6520坏,又下了一单卖了四个芯片,最后最后折腾下来还是只剩下两个好滴了,买这玩意为了客厅集中供电可以同时给几个手机充电玩这车充协议基本覆盖完了快充协议最大单路二十多瓦够用了,就是发现个问题,英集芯车充芯片不咋地和无线充电板并联输入IP6520毕烧而同板子上面的IP6525S屁事没有,开始以为是偶然这样结果到手两个好滴也是这样阵亡的,最后通过四个芯片的阵亡得到的结论,单独使用什么都正常快充也有发热也低只要并联无线充电板就烧毁软短路发热巨大十几秒就断电期间串过二极管隔离还是一样的烧,最后只有分开独立供电了搞不懂欢迎大家探讨原因。

网友:
漂亮的圆盘,整齐。

网友:
你是一口气写完的吗?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A:
在家用车充,电源要先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用车充,电源要先有

每间屋都有12V集中供电电源是200瓦滴

网友:
家里车充怎么用?

网友B:
你怎么个并联? 输出还是输入并联?  分别用高速二极管隔离 加上电感没》?

网友C:
无线充电很鸡肋,之前也买了这种散件,老是烧稳压芯片,后面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很鸡肋,之前也买了这种散件,老是烧稳压芯片,后面懒得折腾了。 ...

这款是果皮专用的可以10瓦我接过16V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个并联? 输出还是输入并联?  分别用高速二极管隔离 加上电感没》? ...

肯定是输入端撒开始直接并联,后来加的5100分别串还是烧搞不懂了

网友:
还是直接用充电器充电好

网友:
这里铜可是不少

网友:
应该是有质量问题,所以被厂家淘汰进了电子杂货店处理

网友:
第一图的玻纤板漂亮

网友:
这样也可以?大开眼界了

网友:
车充是12V,在家怎么用

网友:
无线充电可以改汽车发电机,替代易磨损电刷滑环。楼主的供电,可以用机箱电源取12伏。

网友:
车充带快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