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评测

楼主(2022-11-19):
一、前言:铭瑄Z790 ATX大板 用料十足依然主打性价比
随着13代酷睿处理器、Z790芯片组的推出,铭瑄也第一时间发布了自家Z790的主板产品。
虽然铭瑄以“丐板”名号打出了一片天,但不得不说在性价比上,铭瑄拿捏的非常到位。
除了此前评测过的mATX规格的铭瑄终结者Z790M D5主板,现在我们快科技又收到了ATX规格的铭瑄MS-iCraft Z790 WIFI。
得益于更充裕的空间,它比mATX小板的用料自然更足一些,规格更高级,价格也稍贵一些,但在同等ATX主板当中,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毕竟,电竞之心iCraft的名号在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散热上非常舍得用料,重装散热模组、大面积覆盖式铠甲加持,为玩家带来更“冷静”的电竞体验。
1、高规格19+1相90A供电
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使用了19+1相的供电,每相配备的90A Dr.MOS,能够实现400W+的供电。
也就是说,对于现阶段13代酷睿i9-13900K,也是完全不在话下的,还有一定的超频空间。
2、散热
在散热上,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也非常舍得用料。
它采用了全覆合金散热装甲,加上6mm镀镍铜管,内有高品质导热硅条,最大程度让主板可以稳定运行。
并且,M.2插槽同样也配有全覆的合金散热装甲,保证用户在使用过程最大发挥出设备的性能。
3、全新时代DDR5和PCIe 5.0
对于现阶段主板来说,不支持DDR5和PCIe 5.0,就劝退了不少高端玩家。
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就支持满血PCIe 5.0 x16,理论带宽高达128GB/s,比上一代PCIe 4.0 x16实现了翻倍提升。
还有4个DDR5内存插槽,并且铭瑄还优化了线路布局,可实现更强的超频能力。
这些基础,可以满足玩家未来升级硬件的需求。
4、扩展性
除了这几点,在扩展性也是非常有料的。
主板提供了双20Gbps速率的USB-C 3.2 Gen 2x2,让用户随时都能享受高速传输。
还有内置两个2.5Gbps RJ45以太网卡,支持链路聚合,并集成Wi-Fi 6E无线网卡,让用户在有线还是无线的使用场景下,都能享受到高速的网络体验。
还有HDMI、DP、CLEAR CMOS、BIOS FLASH等,为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提供了十足的便携性。
下图为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的参数信息:
二、外观:银白盔甲很时尚 19+1相90A供电用料足
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外包装,使用了提箱形式,还有手把便于携带。
包装盒上介绍了CPU支持、内存支持、I/O背板接口等信息。
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正反两面,供电、M.2、VRM等部分都使用了银白色散热盔甲。
取出主板,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为标准ATX规格,尺寸大小为305×245mm。
背面也备有大面积的银白色金属盔甲。
CPU插槽细节一览,使用了LGA 1700规格,可支持Raptor Lake架构的13代酷睿,并且还兼容Alder Lake架构的12代酷睿。
主板供电部分上方的散热装甲由6mm镀镍铜管连接,装甲与MOS之间接触面采用高品质导热硅条,在散热上非常有保障。
装甲上还有一块镜面区域,支持Skylight RGB灯效。
19+1相供电,采用RAA229131数字PWM主控芯片,每相配备90A Dr.Mos,能够实现400W+的供电。
CPU供电使用的是双8PIN接口,配合20相电路,对于酷睿i9-13900K完全是不在话下的。
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上共有4条DDR5内存插槽,支持双通道。
它优化了线路布局,可实现更强的超频能力,据官方介绍可以通过超频可以实现最高可稳定7000MHz的频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内存超频建议使用第二个和第四个插槽。
四条M.2插槽均支持PCIe 4.0 x4速率,全支持NVMe协议,都配备了全覆的合金散热盔甲,可帮助SSD避免出现积热问题,保证稳定发挥,用户也可以组建RAID阵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PCIe插槽上方的第一个M.2卡槽最大支持2280尺寸规格,PCIe插槽中间的第二个和第三个M.2卡槽最大可支持22110尺寸规格,第四个最大支持22110尺寸规格,但额外多了SATA协议支持。
主板底部可以看到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上配有数显DEBUG诊断灯,在无法正常启动时可以便捷为玩家提供2位数字的代码以便快速排障。
第一条为完整的PCIe 5.0 x16,配有合金装甲,可避免由于显卡过重导致的插槽撕裂或脱落。
第二条物理长度x16,但其实带宽是PCIe 3.0 x4,也配有金属防护罩。
再往下依次为PCIe 3.0 x1插槽、PCIe 3.0 x4开放式插槽。
蓝色基板上为Z790芯片本体。
背板I/O接口一览,HDMI、DP、1个20Gbps速率的USB-C 3.2 Gen 2x2、4个10Gbps速率的USB-C 3.2 Gen2、4个USB-A 2.0、2个2.5Gbps的RJ45以太网、1组无线网卡接口、5×3.5mm音频、1×光纤SPDIF接口,很是齐全。
USB-A 2.0左边的两个圆形按钮是CLEAR CMOS和BIOS FLASH按钮,CLEAR CMOS长按该按钮8秒钟完成清除主板 CMOS 信息,用于超频失败时的紧急重置。
BIOS FLASH则是配合正对右边的USB-A 2.0口使用,即便是没有插CPU、内存等设备,只需要接通24PIN供电接口也能对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进行BIOS升级。
包装内附带的SATA数据线、M.2螺丝、Wi-Fi延长天线等物品,尤其还附送了螺丝刀,DIY玩家在装机过程中也不用额外备着螺丝刀了,拿到产品直接就可以上手装机。
三、BIOS介绍:功能详尽 可为CPU、内存进行超频
首次进入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的BIOS,用户可以在这里大致看到CPU、内存的频率、电压信息,并且可以在这里选择RGB灯效模式,总共可选多重风格不同的RGB灯效。
切换到高级类目下的CPU菜单页面,用户可以在这里对处理器核心、超线程、涡轮加速等功能进行管理。
内置设备管理,用于可以在这里开启ReSize BAR支持、HD音频等进行管理。
尤其是ReSize BAR,可以为最新款显卡获得不同程度的性能提升。
PCIe设置页面,在这里可以对显卡、M.2 SSD等设备进行速率管理,其中PCIEX16_1 Line Speed最高可选Gen5、NVME M.2_D Link Speed最高可选Gen4,建议一般情况下设置自动即可。
SATA和NVMe设备管理页面,可以对板载的4个NVMe插槽和4个SATA插槽进行管理。
网卡管理页面,在这里用户可以对板载的两个有线网卡进行控制。
超频类目下的显示页面,在这里可以对CPU、内存进行电压、频率调整,CPU的AVX开关、内存的XMP开关都在这里。
内存超频页面,在这里可以手动微调内存时序。
内存电压页面,在这里玩家可以为内存的电压进行微调,建议上限不要超过1.45V。
主板监控页面,在这里可以精准查看主板的风扇转速、电压、温度等信息,并且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还支持智能风扇控速。
四、超频和超频:超频至5.5GHz 带来多线程9.6%性能提升
我们为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搭配了酷睿i5-13600K,内存则是2根16GB的DDR5,先来看看CPU在默认和超频下的不同表现。
——CPU测试
1、默认
先测试酷睿i5-13600K默认基准下的跑分,在CINEBENCH R20下跑出了单线程764,多线程为9190的成绩。
通过AIDA64的FPU烤机10分钟,酷睿i5-13600K的P核最大都在5.1 GHz,E核最大在3.9GHz,电压最大为1.22V,烤机过程中功耗为113W,温度稳定在74摄氏度。
2、超频
我们通过Intel XTU将P核的频率拉到5.5GHz,E核的频率拉到4.5GHz,电压+0.2.05V。
此时,酷睿i5-13600K在CINEBENCH R20下跑出了单线程810,多线程为10074的成绩。
也就是说,较默频下,单线程提升了6%、多线程提升了9.6%的性能。
通过AIDA64的FPU烤机,可以看到酷睿i5-13600K的P核最大都在5.5 GHz,E核最大在4.5GHz,电压最大为1.4V,烤机功耗最高为187W。
烤机10分钟后,此时酷睿i5-13600K的P核在5.1GHz,E核频率在4.5GHz,电压在1.293V,功耗在176W,温度也飙升到了98摄氏度,比默频上升了24摄氏度。
超频之后自然会导致CPU温度过高,这并非是主板的问题。但通过烤机可以看到期间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的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并未出现蓝屏、卡死等问题。
——内存测试
1、默频
开启XMP后,此时DDR5的内存频率在6000MHz,时序为40-40-40-76。
实测内存读取、写入与复制带宽分别是88521MB/s、82178MB/s、81642MB/s,内存延迟在74ns。
2、超频
此时,我们将内存频率超至6400MHz,电压为1.4V,时序不变,依然为40-40-40-76。
实测内存读取、写入与复制带宽分别是93799MB/s、85880MB/s、85176MB/s,也就是提升了6%、4.5%、4.3%,内存延迟减少了3.4ns,为70.6ns。
考虑到内存的体质,这样的水平非常不错了。
——硬盘测试
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配有散热盔甲,此轮固态测试我们使用的是P3 Plus 1TB SSD,来查看它的温度表现如何。
可以看到这款SSD的基础温度为26摄氏度,在两次顺序读写温度有明显的波动,最大也只有48摄氏度,主板散热盔甲非常优秀。
五、总结:表现不输一线旗舰品牌 极具性价比的铭瑄Z790大板
CPU超频测试中,我们将酷睿i5-13600K超频到P核5.5GHz、E核4.5GHz,带来了单线程6%、多线程9.6%的性能提升,并且通过了10分钟的烤机测试,期间没有出现蓝屏、死机的情况出现。
当然,我们这只是粗略超了一下,并未细调,也就导致酷睿i5-13600K的电压冲到1.4V,烤机功耗最高为187W,发热更是上升了24摄氏度。
但这样的表现也证明了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在超频这一块也确实成熟了不少,加上19+1相90A的供电,搭配酷睿i9-13900K也有着一定的超频空间。
如果你是极客玩家,又对超频有一定的研究,也可以花一些时间细调功耗、电压,将处理器、内存的性能发挥到满意的水平。
M.2散热盔甲表现也着实让人意外,能够将PCIe 4.0 x4 SSD的发热控制在48摄氏度,这样的表现,比起我们此前一线品牌的Z790主板上还要低了至少10度!
温度对电子产品的影响也是老生常谈了,低温有利于延长SSD的使用寿命之外,还能让其性能最大化,避免用户在日常使用时出现掉速的问题。
在加上PCIe 5.0、DDR5、还有双2.5Gbps以太网口、Wi-Fi 6E无线网络、前后20Gbps的USB-C 3.2 Gen 2x2等一堆只有旗舰主板上才有的规格,再称呼它为“丐板”,着实有点“不厚道”了,也难怪铭瑄喊出了“新生旗舰、实力强硬”的口号。
如此一块表现丝毫不输给一线旗舰品牌的铭瑄MS-iCraft Z790 WIFI主板,售价也只有1999元,这也证明铭瑄在高端领域已经打磨得颇有心得,产品定位也愈发清晰。
期待铭瑄继续带来更实惠、更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