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索尼MHC-E60X组合音响— —音箱(SS-H2900)

楼主(2022-11-19):
这是索尼MHC-E60X组合音响原配的两个音箱,也是老古董了,多年吃灰,两个5寸中低音喇叭的折环都已老化霉烂,
本想直接更换整个的,但拆出喇叭后发现,除了喇叭的折环霉烂外,其它的都还好,于是尝试着更换折环,如果不成
或音质渣,再更换整个喇叭。。。
网上搜某宝,5寸低音喇叭的折环(喇叭边)还真不少,有布边的、泡沫边的、橡皮边的。。。
据说:
布边的,耐用,灵敏度高些,低频可能也生硬些
泡沫边,寿命可能会短些,灵敏度也低些,但低频弹性会好些
橡皮边,寿命应在布边和泡沫边两者之间,灵敏度相对低些,低频弹性也不错
当然也不是绝对。。。
最终选择橡皮边,20元不到,两付5寸橡皮折环,还带一支喇叭修复专用胶。
本想只作为一种尝试,压根没指望能出好声,安装后。。。试音,音响效果超出预期,自我感觉良好,值得折腾

下面开始拆卸

▼索尼MHC-E60X组合音响原配的音箱

▼音箱三围:高40cm*宽19cm*深(不含塑料面板)19cm

▼箱体背面标签  产地是宝岛的

▼低音喇叭折环已霉烂

▼高音、中高音完好

▼用手握住倒相孔,往上一提,面板拆下来了。

▼5寸低音

▼中高音装在塑料面板上,旁边还有个压电片高音

▼拆卸低音喇叭

▼箱体内的分频器,旁边贴有吸音海绵

▼简约的分频器

▼1.5uF日化高音分频电容

▼低音单元产地也是宝岛的
   背面贴块磁环,有的说,增强磁通量;有的说,防磁的(叫做“双磁体全对称屏蔽磁路”);要防磁,加个屏蔽罩不好吗?;有的说,装13。。。我也搞不清

▼清理残胶,没有专用溶解剂,有点麻烦,我用手术刀轻刮。。。再用酒精反复试擦。。。再用手术刀轻刮,最后还是将残胶清理干净

▼清理好的两喇叭

▼这是要先涂抹胶水的振盆内边,只涂抹一层薄薄的胶水,橡皮折环也涂一层薄薄的胶水,这样粘贴时才不会溢胶,涂胶完后立马粘贴
   这胶固化后粘的紧着呢,只要清理干净,不担心脱胶。粘贴好后用手指四周轻轻挤压几遍,然后轻压振盆,看看有没有擦圈,最后压边。
   过程忙不过来,没有拍照
   操作顺序:先粘贴振盆,检查有无擦圈,最后再压边,再检查有无擦圈,静置24小时后可试音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操作方法,不一定适用。各人操作方法不一样,能粘牢不擦圈就OK

▼购买的橡皮折环,胶质挺柔软的,尺寸基本吻合,粘贴也不是十分吻合,牢固不擦圈就行

▼这是安装好的,效果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真漂亮,最后一句太空语(感觉良好)

网友:
换这个,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

网友A:
我的对箱中间那两个尖被孩子按进去了,我那个是破纸盆的,也粘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能搞 出来

网友:
这箱子有年头了,感觉不太值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对箱中间那两个尖被孩子按进去了,我那个是破纸盆的,也粘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能搞 出来  ...

据说可以用电动吸奶器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对箱中间那两个尖被孩子按进去了,我那个是破纸盆的,也粘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能搞 出来  ...

那只是个防尘罩,胶布粘上拉不出来就用细针挑

网友:
骚尼卡带的音响,不错不错

网友:
换个盆又是好音箱了

网友:
不说谁知道换过

网友B:
我粘过一对JBL 5号,结果,擦边,有破声,后来就拆下来放一边了。

网友:
我也换过,手工渣渣,还好声音没问题,要很有耐心

网友:
我也有一对箱子修待修复 ,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有对音箱也是低音橡皮边有裂痕现在还没有换边。

网友:
老箱子,值得修,现在的都缩水厉害,尤其的机械部分。电子部分说集成了,机械部件也能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对箱中间那两个尖被孩子按进去了,我那个是破纸盆的,也粘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能搞 出来  ...

胶带纸粘不行的话,就吸,在搞不定的话用溶剂把胶融化了,把防尘帽拆下来,恢复原来状态再粘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粘过一对JBL 5号,结果,擦边,有破声,后来就拆下来放一边了。

怕擦边的话应该把防尘帽用溶剂软化后拆掉,就可以看到音圈,在音圈和磁柱之间的间隙垫纸固定住音圈不偏心,等盆边粘好后再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对箱中间那两个尖被孩子按进去了,我那个是破纸盆的,也粘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能搞 出来  ...

拿针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