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B23蓝牙音箱,充电口拔坏了,直接焊2根线解决。

楼主(2022-11-19):
拆修B23蓝牙音箱,充电口拔坏了,直接焊2根线解决。(照片次序乱了)

楼主:
开机是大音量,音量—失灵,降不下声音来,以后有空再鼓捣。

楼主:
请看 ch104517745坛友的拆机帖子: [音响] 维修一个B23蓝牙音箱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152

网友:
开机大音量,可能是存储功能失灵了,这个难搞。音量—失灵,轻触开关老化,这个好解决。

网友:
这个是直接焊成有线的了?

网友:
焊个面条线,还是紫色的

网友:
蓝牙音箱也就听个响

网友:
图不少买看到屁股,应该是micro口子,可以换成tc带板另外开口。双并电池带保护板,充电板没注意,如果没有可以上块4056,听个响的箱子有2颗18650估计能用好久。

网友:
焊盘还在,贴个插口方便很多

网友:
五脏俱全,听个声不错

网友:
双喇叭,双电池,好评!

网友:
里面就是这样简单的。

网友:
这么多图可惜没有插口的图

网友:
既然拆开了,腔体内放一点吸音棉感觉一下。。。。。。。。。。。

网友:
看起来热熔胶再加强一下

网友:
两喇叭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就这么干,没毛病。

网友:
这蓝牙音箱用料也不错,挺多的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