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两种土方法解决SM2258XT Set System & Boundary Block fail (40)/(23.03)

楼主(2022-11-19):
就是这个烦人的问题:

方法1:拿到其他测试架上清空。如果是2258XT,那直接在2258XT上清空或者2258H上也都不行。最好放在其他品牌比如安国测试架上。感觉慧荣的清空总是会留一些东西,这么做的意义不明。不过总是会导致再次开卡出现各种问题。

方法2:如果有能开好的一对同样的颗粒,可以把其中一个换成不能开的,然后这个不能开的就能一起开卡了。进而继续可以把这两个其中一个换成另一个不行的。一旦开卡成功,其他颗粒和这个颗粒组合就会成功,可以说好的颗粒可以传染。原理仍然不清,不过试了十几个颗粒,效果很好。

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请回复

网友:
又学习到新的招法,传染治疗法,不知为啥慧荣自己清空问题却这么多?

网友:
土办法好用就是好方法

网友A:
直接在2258xt上清空?怎么设置,发图学习吓

网友B:
手动选择错误的闪存,选择忽略闪存id检查,这样用错误的配置开一遍,报错后短接重插硬盘,然后再用正确设置开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动选择错误的闪存,选择忽略闪存id检查,这样用错误的配置开一遍,报错后短接重插硬盘,然后再用正确设置 ...

谁家58xt能忽略id chec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家58xt能忽略id check

我58方案折腾的少,目前也只遇到过一次楼主的这种情况,不拆怎样清除都没用,后来设置错误参数开成其他报错后,再用正确参数开就ok了,具体操作记不清了,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58方案折腾的少,目前也只遇到过一次楼主的这种情况,不拆怎样清除都没用,后来设置错误参数开成其他报 ...

58h有 don't check flash id,58xt可没有,如果在58xt上这样操作是白费功夫,第一步就直接fail,没有任何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2258xt上清空?怎么设置,发图学习吓

ufd_mp文件夹里打开setting.set, 在option栏目底下结尾处加一行ENABLEERASESYSTEMBLOCK=1

网友D:
引用 楼主:
ufd_mp文件夹里打开setting.set, 在option栏目底下结尾处加一行ENABLEERASESYSTEMBLOCK=1 ...

是这个吧?等有空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吧?等有空我试试看

是的,加上那一行底下就会出现这个选项,默认勾选注意一下,小心把rdt信息弄没了。

网友:
老大66666,马上回去试验下

网友:
2258H开L06B颗粒也是这种情况,有偶然性

网友:
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学习到了,怪不得之前碰到L06B突然不能开卡了

网友(2023-01-08):
方法2 可能和2258的特性有关。 2258在每个flash上都有开卡信息, 所以其他坏掉的信息主控只要能找到1个好的,就能重建。

网友(2023-09-04):
我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