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调奶保温壶更换发热盘。

楼主(2022-11-19):
早几天家里的保温壶不加热了,拆开找问题,发现是发热盘坏了。发热盘88欧,表笔直接短接0.2欧,但是测量发热盘万用表显示88.2和88.3一直来回跳。坏的发热盘,无穷大。更换好发热盘,放点水通电,可以加热了,起小泡泡。水壶底部发黄是以前煮奶茶沸腾出来渗透到下面的硅胶垫片造成的,这次维修准备一起清理,结果下面的硅胶垫片是被铁圈压上的,铁圈是用来固定硅胶垫和发热盘的,铁圈和玻璃壶体镶嵌在一起的,不敢拆铁圈,怕坏了玻璃壶体。换好了,没有烟花,没有响声。正常加热。

网友:
修好继续使用。

网友A:
等于换了新壶

网友:
换好了,没有烟花,没有响声。正常加热。

网友:
这类小家电好修tb上又有配件不贵包邮。

网友:
恭喜修复,又可以喝热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换了新壶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买,现在用6年多了,换个发热盘继续,比买一个划算。

网友B:
能买到发热盘更换还是不错的,好多的烧水壶,加热管都是和壶身一体的,无法更换,坏了只能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买到发热盘更换还是不错的,好多的烧水壶,加热管都是和壶身一体的,无法更换,坏了只能扔。 ...

壶体是玻璃的一般都能换,不过也有用胶粘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买,现在用6年多了,换个发热盘继续,比买一个划算。

正好进入到修修补补又三年的时候了。

网友:
这都能换,把厂家气到晕倒了

网友:
在废品店看到很多拆下的发热盘,大多是电饭煲的。

网友:
买新壶!谁知道配件用什么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