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都在做锤子,那我也发一个

楼主(2022-11-19):
之间在单位干机修,自己在操作间焊接的,焊机技术一般,胜在焊住了,用着挺顺手的,316L螺杆,大头记得是32MM

网友:
重心不对,用长了,手腕会受伤吧

网友A:
有个锤子用,也就玩具一个

网友:
上面的螺纹会不会有点伤手

网友:
看着挺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锤子用,也就玩具一个

砸个核桃还是可以的,现在没有诺基亚了,只能用锤子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这个锤子用起来振手不

网友:
金属手柄手感不好。

网友:
这个成本不低。

网友:
后面螺纹 加个厚点热缩  抓起手不起纹

网友:
手柄太重,不好用。只能说是坚固耐用。永远用不坏。

网友:
这样的我也会做

网友:
你真的发个锤子……

网友:
看上去,像玩具。

网友:
神器在手,两大螺栓

网友:
大型机械的螺丝

网友C:
楼主的焊工手艺不错,看焊点就知道是老手!应该是专用来砸核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焊工手艺不错,看焊点就知道是老手!应该是专用来砸核桃吧? ...

焊功一般,架不住公司的焊机给力,大箱子那种,调电流还是手摇的那种,笨重,但是真的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锤子用起来振手不

砸东西不要握太紧,太紧啥锤都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