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容声冰柜 到底能不能倒放

楼主(2022-11-19):
双十一买了一台容声冰柜,昨天晚上送到了,在货车上是倒着放的,卸车时才立起来背着走。一直记得冰箱搬动不能倾斜超过45度。今天客服问服务是否满意。明确告诉我倒放运输没事,只要静止6小时后使用就保证没问题!
请专业人士解惑:冰箱 冰柜到底能不能倒放?

已经拆箱了,外观没问题,图片后补。

网友:
原来说不行,好像是怕压缩机出问题,现在不知道

网友A:
客服说的没错,倒放后不能马上通电,需立起来静止几小时后才能通电否侧会损坏压缩机

网友:
图片不错,只有的包装

网友:
看到很多搬运空冰箱的时候都是头朝下的,原来不行,现在无所谓了!!!

网友B:
我问过做制冰机工厂的工程师,说是运输过程中其实倒放并没有事,只是在开机前要正放8个小时以上,不能马上通电,其实通电也没关系,没有东西会坏,就是会影响制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说的没错,倒放后不能马上通电,需立起来静止几小时后才能通电否侧会损坏压缩机 ...

就拆箱看看外观,还没通电呢

网友:
倒放没问题的,就是需要静置的时间长点再通电,6小时静置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过做制冰机工厂的工程师,说是运输过程中其实倒放并没有事,只是在开机前要正放8个小时以上,不能马上 ...

谢谢回复,工程师

网友:
以产品使用说明书为准,既然冰箱外包装只是说通电前要垂直静置1小时,其他并没有特别提示,那就说明客服服务流程是符合规范的,楼主应该给人家一个满意或非常满意才是。

网友:
很多冰箱搬运的时候, 我看工人都是侧着很大角度的,当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是真的。
作为用户只能先好好静置了,这个严格不让侧放根本无法全程跟踪。

网友:
不管倒不倒放反正带压缩机的产品拿到正放放置6小时以后就行了。其实一般送货的和安装的不是同一个人,送货送到等安装的来的那段时间也够了

网友:
压缩机的电机是3根弹簧挂着呢。所以不让倒放。
其实平放了。也没啥。

静置几个小时,应该是让冰箱里的润滑油沉积到压缩机底部。免得润滑不够。

网友:
看过冰箱压缩机拆解,没看到内部有啥部分会因为倾覆掉落或卡顿的。猜想是不是会有润滑油从出气管流入管路,影响冷媒流动导致制冷效果不好。记得很久以前的理由是压缩机内电机用弹簧悬挂在外壳内,倒置可能会让电机脱钩。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无氟可以直接插电,有氟的不能立马插电

网友:
送货的说可以放倒,要立起来静置24小时以后再插电开机就行。

网友:
94年,在某公司做储运工作,经常去火车站的货场。多次见过从火车上卸冰箱到地面。冰箱都是放倒后 轱辘 着走。。。我家的冰箱就是200元买的处理的因为运输过程中 外观损坏的 全新冰箱。

网友:
没问题的,立起来,氟利昂回流平衡了就没事,夏天半小时,冬天2小时

网友:
只要压缩机不会掉下了,随便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