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佛山照明芯爱系列XD300C-17W拆解

楼主(2022-11-19):
弄得一个佛山照明的吸顶灯,内部设计比较另类,拆开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先旋开灯罩,看到牛眼两颗

再去掉牛眼透镜,看到9颗9v 2835灯珠

铭牌显示额定功率17瓦

驱动板的正反面特写

最后一个疑问,全系色温都是6500k,如改4000K有啥好灯珠推荐?

补充内容 (2022-11-28 09:41):
39楼 DIY改色温加装遥控板

网友:
这个价格好像不超过20吧。有啥好搞的。

网友:
这产品就一凑合出来的。

网友A:
换灯珠也挺麻烦的换灯板方便些。

网友:
这个灯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灯珠也挺麻烦的换灯板方便些。

换灯珠得要有PTC加热台板,此种牛眼灯板目前仅佛山照明采用,换其他灯条倒是有空间。

网友:
这样的灯,是否太集中

网友:
驱动好简单啊,是不是现在的芯片都集成了很多功能。

网友:
曾经用过这种品牌的节能灯,半年之内十几个全坏,长的半年、短的一个月,从此不再受伤害。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设计,为了省铝?

网友:
正泰 公牛 LED灯 不错 ……

网友:
我家的吸顶灯好几个都是他家的,用着还不错,价格不算贵。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灯板设置谢谢分享

网友:
还可以换成更大的壳

网友:
佛山照明的灯具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
这灯板也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