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头灯

楼主(2022-11-19):
两侧是卡扣连接,背面有两个小螺丝。

充电是由一个j3y控制的,基极通过一个100k电阻接地,在供电5v的情况下,空载输出正好4.2v,接入电池,就是我的电池电压(3.91v,5v电流大概91ma,电池电流忘记测了),估计缓慢充电大概能到4.2v了。
这个充电电路可能就是这么简单吧,我输入6v的usb电压,空载输出大概是5.1v。
充电太慢,我直接按4.2v接电池,充电电流是300+ma。

网友A:
电池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铝基板的不错了……不过长时间工作还是比较热,没有测试过到底多高温度

网友B:
竟然连充电IC都没有

网友:
这种小头灯一般工作用用还行,户外用照明范围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竟然连充电IC都没有

8脚ic不是吗?有充电指示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什么规格的?

18650,具体容量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8脚ic不是吗?有充电指示灯啊!

那个指示灯在usb插入供电时就亮,和4056的状态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8脚ic不是吗?有充电指示灯啊!

8角ic是识别开关动作的,按一下远光,两下转近光,三下全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指示灯在usb插入供电时就亮,和4056的状态灯不一样

别停留在4056了!有充电、灯光控制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停留在4056了!有充电、灯光控制的IC

现在是啥ic替代了4056?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18块钱去户外登山十分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啥ic替代了4056?

不是谁替代4056,是led控制IC集成了充电电路,如rx6810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能用上就行。

网友:
现在网上流行塑料外壳的LED手电,远看像铝质,手感太轻

网友:
我以前跟风买过一个在拼夕夕,8块钱包邮,照明时间短。

网友:
这小头灯点亮后发热挺大的。

网友:
散热是短板,连续长时间使用,灯珠寿命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