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改造疏通器为手摇电动两用

楼主(2022-11-19):
家里住二楼,20年老房子管道设计不合理。堵塞是常事,家中常备十几卷疏通弹簧,手摇的塑料疏通器有好几个,
但是这些疏通器有个特点,弹簧是6毫米的,疏通过弯很容易,
只要1-2分钟就能进去5-7米弹簧,
但是疏通效果有限,估计只是在油泥中间穿了个小孔,
小水能过,一盆水倒下去可能又要堵,
双11优惠我买了个疏通机用的滚筒加10毫米弹簧8米,
改造成成一个既可以手摇,也能用锂电钻转动的疏通器,
本来想买个150元的铝线疏通机,但是觉得实在没啥用,
我又不营业,只是家里用,手动的足够,
疏通机150元的一定是铝线电机,电机坏了还得改电钻驱动,
主要占地方,疏通机的转速也是有点快,400转,
和锂电钻低速基本一样,
但是锂电钻我基本是用很慢的速度打的,
不然20年的老管道也受不住。

注意,疏通器用完后,一定要把弹簧清洗干净,晾干,滚筒也得吹干,
无水后才能重新装入,不然弹簧应该用不了几次就锈完了,
我看几百元的疏通机都没提醒客户弹簧晾干,
弹簧成卷时收纳用尼龙扎带最方便,
我用的是多次使用的尼龙扎带,
以前用绳子捆往往会松动。
这个疏通器做好了
下面会做个水力压缩疏通器,就像打气筒一样那种,
在然后就外墙走独立管道了,
毕竟经常疏通也很烦的。我现在对楼房真是一点好感没有。

网友:
如果是你这种情况的话,你试试管道疏通剂吧,它能把附着在管道壁上的杂物给溶解掉一部分。

网友A:
我也刚买了条3米长10毫米直径的还没有用过不知道能否过弯道,还有就是从水管角阀处接一根水管插入下水道用湿布填满缝隙用手压住靠水压有时也能疏通下水道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买了条3米长10毫米直径的还没有用过不知道能否过弯道,还有就是从水管角阀处接一根水管插入下水道用 ...

对的,我正准备做这个,材料都买好了,就是我的管道支路比较多,其他部位都得先堵住,过有检修孔的弯,可以用PVC小管弯一个弯头辅助一下,主要把检修口那个部位挡住就容易过弯了,我看疏通机的师傅都是用16毫米弹簧硬打的,容易把管道打坏,坏了还是主家倒霉。

网友B:
楼房老式的的确很闹心,就是因为原来的管路设计不合理,再加上楼上用户不注意排污物时没有剔除大的、不容易冲走的废物,就极容易造成使用中经常出问题,一、二楼的住户就成为受害者。根据自己的观察,造成下水管道堵塞的原因,很大部分是由于洗锅、碗、盘的油脂结满管壁造成管路狭小、最后全堵住。所以在疏通以后最好烧几锅开水冲洗一下,这样松动的脂肪块就容易被冲走了。

网友:
有洗车泵买个地老鼠用吧,下水道疏通高压管通堵配地水老鼠喷头清洗冲洗通污配洗车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房老式的的确很闹心,就是因为原来的管路设计不合理,再加上楼上用户不注意排污物时没有剔除大的、不容易 ...

你说的很对,我疏通家里的管道10来年了,得出结论就是,水槽下面软管积累油泥,
然后用着用着这油泥成片脱落,一下就堵了
,所以没隔几个月就要把水槽下的软管油泥清洗干净,免得脱落,
我家卫生间和厨房走的一条管,头发加油泥,横管长也容易堵。
我的改造方案是外墙走独立下水,
室内下水用管子连接到外墙下水,
这样室内漫水时会走到其他管子去,
所有的主管都截断加检修口,
外墙加通气孔,这样漫水时外墙就会漏水,
这时就要疏通了。

网友C:
疏通器改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房老式的的确很闹心,就是因为原来的管路设计不合理,再加上楼上用户不注意排污物时没有剔除大的、不容易 ...

烧开水也怕的,就怕把管子烫的漏水了,不然经常到点洗衣粉和烧碱进去,浇点开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疏通器改造不错。

其实还没做完,还差两个螺丝明天到货,电钻夹持的需要做成3角夹持面,手摇的需要加个活动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开水也怕的,就怕把管子烫的漏水了,不然经常到点洗衣粉和烧碱进去,浇点开水就好了。 ...

不会的,塑料管道的耐温不低,90°的水不能伤它分毫,况且从入口再到主干道,开水就只有80°左右,再往下水温就更低了,所以要多烧几锅开水,以保证最底下管道的油脂能冲走。

网友:
住楼的烦恼

网友D:
好工具呀!!!!
不过没看懂罐子里面啥结构?

网友:
已经关注电动工具了,看起来比手工的方便,只要有转接口,什么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工具呀!!!!
不过没看懂罐子里面啥结构?

使用时把下面的弹簧都插到滚筒里,然后和普通手摇的疏通器没啥区别,手摇电动都行

网友:
管道堵塞都是油脂凝固后堵塞,非常烦人

以前住老房子,厨房到下水道有一段横管,坡度不大,大概有五米左右,经常堵塞,手揺那种长度不够,就买了机器用的那种粗的,10米,从一头直接捅到另一头,解决问题。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又堵住,不治根

网友E:
我是做小区物业管理的

我们也是二十多年的老房子

下水管都是那种生铁管

年久生锈有倒刺,容易挂上污物

时间久了就结块堵塞

最最容易堵的地方是管道底部弯头的部位

十次堵九次都在这个弯头处

一般就是请人用高压打

这样好个几个月又重复

从污物类型看

厨房主要是块状凝结的油污,堵满整个弯头

厕所一般就是毛发和卫生纸

堵的时间长一些的话,堵在里面的水会发黑发臭

按说管道也不算细了

厨房管道为120,厕所为160

如果选用PVC材质的管道

把90度弯头换成45度的

应该能解决大问题

网友:
怎么接电钻

楼主:
中间一个转轴有点三角的可以夹电钻,下面的是手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做小区物业管理的

我们也是二十多年的老房子

是的,疏通很麻烦的,我家20年管道,以前每次只敢用6毫米弹簧疏通,就是怕把管道打漏,
这回用10毫米的,也准备用辅助小管出入检修口存水弯,
这样对管道损伤小,所以最好外墙走独立管道,
现在已经用了20年了,再20年后还不知道咋样,
楼房就这点没意思。我们国内的管道设计很差劲的,就看一个带检修口的存水弯,
下面有检修口缺口会卡弹簧进不去,上面有转折刀口,导致弹簧出不来,
几十年不变,不思改变,做圆润点饱满点不行吗?简直是祸害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