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JMS901的双头U盘

楼主(2022-11-19):
拆一个jms901的U盘,双头设计,有type-C接口,数据传输速度还不错,和ssd差不多,pcb有点弯

网友:
可以哇干翻好多老台式机ssd硬盘了

网友:
读写好快啊

网友:
速度真的不错

网友:
这个速度真快,容量还大

网友:
全金属的,干活利器

楼主:
放个2246xt的u盘assd跑分做对比

网友:
4k读取不咋滴,所以得分低?

网友:
我也有一个,平时用真的挺好。  就是,热啊。

楼主:
ChipGenius检测不出主控型号

网友:
速度可以的,不知道现在JMS901对WTG的启动兼容性能不能和ASM桥接方案的固态U盘相比

网友:
速度还是挺快的!

网友:
这种u盘非常适合把手机里面的文件转移到电脑里面

网友:
有个一样的  东芝MLC  速度故意要了慢一点的  写的时候太热  ……

网友:
买了一个64G联想的,没测速度,不过手机电脑互转真方便,再不用转换头了。一体的你是咋拆的,

网友A:
貌似子木小宝的,也买了一个速度还可以,就是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子木小宝的,也买了一个速度还可以,就是热。

确实很热,感觉比2246xt还热

网友B:
看糊涂了,这个双头U盘到底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糊涂了,这个双头U盘到底是多大的

win10下是238GB,可能不同软件的计算方式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