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日充电器输出35v左右 求个电路图

楼主(2022-11-19):
求个电路图

网友:
有的一般都能搜到,没有的很难找,还不如自己抄。单面板不难,铜箔面照张相,图片编辑把元件面元件搞上去。。。

网友:
是3842吗?网上一大把电路图,都差不多,别的芯片也一样,你直接找芯片手册,里面也会有电路图的

网友:
看样子是384X的方案,这个资料比较 好找吧

网友:
新日充电器是脉冲充电,输出35V正常,接上电池后电压会一会大一会小

网友:
按电源芯片找,更靠谱。

网友:
y也不知正常输出电压是多少,检查输出电压取样电阻,可对照芯片相关图纸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