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里奇18v4A原充120v改220v

楼主(2022-11-19):
只针对这一款,这款充电器有几个版本,
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现在喜欢发抖音记录维修过程,毕竟视频剪辑比编辑帖子要简单的多,
言归正传,这款变压器是初级绕组是4并两串,改成两并4串即可,主要改的时候不要搞错方向,前级耐压都是够的,改之前先要确认一遍耐压,压敏耐压,不够,我直接剪了,拆下变压器,改好绕组,上电ok,这款改电压还是非常简单的,变压器绕组多线并绕可以免拆,单线的只能重绕变压器
黄鱼代改收费不便宜,免费分享出来,主要是方便有共同爱好的个人玩家,花费点时间,节省不少金钱

网友A:
漆包线绕在脚上不好拆,方便分享下怎么拆才能不伤线也不伤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绕在脚上不好拆,方便分享下怎么拆才能不伤线也不伤引脚?

烙铁挨着保持融化状态,镊子挑出来

网友B:
不改变压器也行吧,改取样电阻,或直接改频率或占空比,总觉得变压器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变压器也行吧,改取样电阻,或直接改频率或占空比,总觉得变压器不好改 ...

没那么简单,闲鱼上120v的多,220的少,120误插220炸鸡的也很多,不是改反馈取样的事,有的用倍压整流,割下板就能用220,单有些完全就是基于120v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简单,闲鱼上120v的多,220的少,120误插220炸鸡的也很多,不是改反馈取样的事,有的用倍压整流, ...

有些变压器不是基于全球电压的,确实要改初级绕组。

网友C:
直接搞成半波整流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搞成半波整流不行吗

不行,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D:
我有个110v的一直插在110V的变压器上,前几天莫名其妙黑灯了,拆开发现保险炸了,开关管短路,换一个保险和开关管又炸又短路,再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准备黄鱼上找一家寄过去修

网友:
你咋知道需要改哪根线的?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110v的一直插在110V的变压器上,前几天莫名其妙黑灯了,拆开发现保险炸了,开关管短路,换一个保险和 ...

一个好的才几十块,何必呢,来回邮费+人工够买新的有余

网友:
充电器不知道咋说,有时候感觉好便宜,比如你想卖,然后买的时候发现很贵

网友(2023-06-04):
带主动PFC的不好改

网友:
变压器是比较麻烦的,动手能力强的还得挺划算

网友(2024-02-26):
我是直接拆了小变压器,单独接了个dc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