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建兴L9S拆解,老款经典固态盘!比上次拆的康佳K520做工用料强好多!

楼主(2022-11-19):
上次拆了一个K520(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088-1-9.html)最后拿了建兴的L9S进行对比了电路板厚度~

这次发上L9S的全拆图。来怀念一下N年前做工、用料都很好的固态。

这款固态貌似是HP定制的,型号是LCS-128L9S-HP,出厂是2015年。
我们单位2018年采购了几十片用于旧机器(hp8380,i3-3220,Q77主板)的升级~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吧~~

外壳:

电路板正反面:

主控、缓存、颗粒特写:

大家猜猜,这盘,能不能当“传家宝”传下去?寿命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网友:
7DDKTA20(就是6DDK X2),19nm MLC,单论寿命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CN标的体质是真的不如TWN和JPN生产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碰到的CN标的6DDJ/6DDK和TWN的6DDJ/6DDK对比,坏块数普遍较多,速度略慢(都是全新正片)。看大马主控这盘应该是主控比闪存先挂

网友:
看起来家用还可以用

网友A:
这个当年好像是600多吧,但那时我入手了几块特科芯的128g,一直服役到现在,都成了系统盘

网友:
这货就是浦科特m6s买过两个从不掉速,就是一个256g的我手贱升级了dell的固件后经常时不时不认盘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B:
现在TLC都是卖点了,这MLC更值钱了

网友:
固态用料看着还不 错

网友:
老货有缓存芯片,还是老货SSD好。
  现在大部分厂家生产的消费级SSD都把缓存芯片给省掉了。太抠成本啦,当然也卖得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年好像是600多吧,但那时我入手了几块特科芯的128g,一直服役到现在,都成了系统盘 ...

2015年JD【自营】建兴120GB  MLC颗粒的¥259元,台湾制造Made in Taiwan。

  2016年我淘三个大船货英特尔企业级SSD S3500  240GB¥一百多元/个,运气不错,到手时候虽然通电时间过两万小时但写入量并不大。服役至今6年半时间了没挂掉一块。企业级SSD稳定耐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TLC都是卖点了,这MLC更值钱了

不知道一颗1GB缓存 芯片要费多少成本❓❓搞得现今的TLC盘连缓存芯片也要省。
  就是买TLC盘,老货TLC盘也比现在的TLC盘更好更耐用。现在的大多数消费级SSD都把缓存芯片给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年好像是600多吧,但那时我入手了几块特科芯的128g,一直服役到现在,都成了系统盘 ...

2016年我淘三个大船货英特尔企业级SSD S3500  240GB¥一百多元/个,运气不错,到手时候虽然通电时间过两万小时但写入量并不大。服役至今6年半时间了没挂掉一块。企业级SSD稳定耐造。
  以后还能淘得到便宜的大船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年好像是600多吧,但那时我入手了几块特科芯的128g,一直服役到现在,都成了系统盘 ...

600块,现在淘二个800GB企业级SSD还能剩下¥二十块。
  英特尔DC S3500这个系列我2016年淘过三个240GB的大船货¥一百多元/个,运气不错,到手时候虽然通电时间过两万小时但写入量并不大。服役至今6年半时间了没挂掉一块。企业级SSD稳定耐造。
  以后还能淘得到便宜的大船货吗❓❓可能以后淘不到便宜大船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TLC都是卖点了,这MLC更值钱了

就是TLC盘也是老TCL盘更好更耐用。四年前我淘的大船货富士通笔记本电脑上拆下来的三星128GB M2_2280_SATA有512MB缓存。
  现在的SSD虽然便宜得多了,但是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省料严重。基本上都不配缓存芯片了。厂家们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
SLC企业级SSD只能二手拆机盘或者大船货可淘。
  主要是这类盘大多只有64GB或者120GB的容量小,只能装个系统。

网友C:
以前的做工确实不错,120G做个系统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做工确实不错,120G做个系统还是可以的。

很多普通办公电脑,其实64GB容量的SSD都够用了。
  俺们餐饮店铺里的收银电脑系统( 用于堂食收银、美团外卖……之类 ),用的就是64GB容量的ATP工控盘SLC颗粒的海鲜大船货。64GB容量我一半一半5:5分区。装Win-10系统。因为店铺里的收银电脑系统不安装什么PS、3D之类的大型软件,64GB容量我一半一半5:5分区完全足够用。
  SLC颗粒的企业级工控盘SSD估计用二十年时间都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做工确实不错,120G做个系统还是可以的。

SLC颗粒的企业级工控盘SSD估计用二十年时间都不会坏。
  企业级工控盘SSD的芯片也是工业级标准的。而且企业级工控盘SSD【掉电保护】是标配。
  可能以后淘不到这种便宜又耐用的大船货了。

网友:
威刚eMLC颗粒(ADATA ISSS332-001TTP)1TB容量企业级SSD。
  大容量的还能淘得到eMLC颗粒的。eSLC颗粒的现在只淘得到小容量的了。

网友:
还是企业级SSD用着放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