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3.99包邮的25位分控开关排插到了拆解。

楼主(2022-11-19):
高颜值,用料中规中矩,外观漂亮,内部设计与细节处理还算不错,除了有效杜绝短路可能性,还对20个触点做加强筋处理,所以体验插拨很紧,插上需要双手一起用力才能拨出,唯一缺点是铜条与开关之间用螺丝代替焊接,不能保证使用时间长的安全,螺丝松动内部出现火花发热,另外指示灯也如此,有图省事之嫌。
拆下来后,需要自己的电烙铁焊接消除隐患。铜条厚度大概0.3毫米,有些寒酸。

网友:
25位?似乎叫25空更合适吧    东西不错

网友A:
你这是25位插座?我承认,我是看到 “25位插座”  才进来的。你家插座是一位就一个孔的?还是“25位分控开关”!

语不惊人死不休。

网友:
要除以5才行

网友:
这质量真不错

楼主:
电笔测下,没反应,合盖子。。。。忘记了说,这个排插外壳没有螺丝,里面设计成这样子,很紧,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25位插座?我承认,我是看到 “25位插座”  才进来的。你家插座是一位就一个孔的?还是“25位分控开 ...

乌龙了,应该是25孔。

网友:
看标题进来了,以为是服务器的排插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B:
螺丝压紧那几个位置加坨锡,防止大电流塑料发软松动

网友:
这价格可以了,有独立开关,内部做工也凑合,1500W以下用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压紧那几个位置加坨锡,防止大电流塑料发软松动

有想过,那样费时,还可能烫坏塑料脚或开关外壳,造成开关触点松动。。。用在电饭锅与微波炉,电热水壶。

网友:
带独立开关的25孔插排

网友:
这种拆开后我一般会把地线那一条拆出来扔了。

网友:
看同排质量可以呀

网友:
看着质量可以,做工也不错。

网友:
原来是25孔,我是奔着25位分控进来的

网友:
国产插排除了铜排外,外壳塑料材质的好坏是短时间无法鉴别的

我买的一堆洋垃圾插排塑料外壳,没有一个碎裂的,差别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