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鱼版T12接线

楼主(2022-11-19):
向大佬请教一下,鲍鱼T12这种接线正确吗?振动开关金色脚向下才导通,向上不通,我是向下焊的,也就是烙铁芯方向,我测手柄线正负极和地线均与烙铁芯的正负极和地线是通的,振动和另外一根线与烙铁芯不通,这样是正确的吗?望大佬们指正,谢谢!

网友:
问卖家,你这里问感觉希望有点渺茫啊。万一不一样烧了东西算谁的

网友A:
我觉得你接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接的不对,

那里接的不对?

网友B:
看你画的图,NTC应该是单独的一根线,不能串在正负供电线上的,而且T12烙铁芯外壳与负极不是相通的,如果测量是导通的,那可能是内部发热线与外壳短路了,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画的图,NTC应该是单独的一根线,不能串在正负供电线上的,而且T12烙铁芯外壳与负极不是相通的,如果测 ...

谢谢指正!

楼主:
找到这样接法

网友:
大意了,这个接法是对的,你画的图也没问题,我没看清,我说的T12外壳和正负极不通是指T12烙铁头单独测试时,在线测有时是不准的,因为有的电路会把地线和负极连在一起的,
另外,你买的震动开关是什么结构的,一般的震动开关有三种,弹簧震动,滚珠震动,水银震动,如果是后两种就需要调整安装角度,保证烙铁头朝下插在烙铁架上时不能导通,但是,拿起烙铁时又能灵敏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