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使用免拆编程器夹子 时的一些困惑

楼主(2022-11-19):
调试一个固件或者选择合适的breed时候,要经常对flash芯片擦写。经常使用风枪烙铁拆,麻烦不说,搞坏了就不开心了。

使用到了免拆夹子,但是这种芯片属于串行式,数据不允许并联使用。夹子夹在上面就相当于和路由主板并联了

那么夹子一通电,夹子给电路反向供电,整个路由开始工作。夹子自然也就读不到数据

尝试过:上电短接晶振不让CPU工作(无效),请问各位高人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夹子工作?可否拆掉ic附近哪一两个电阻让CPU与flash不通讯?除去比如挑起引脚这种高难度操作

网友:
整个拆下来吧,你给它的电源是整个系统的供电,不是分立的难搞

网友:
断开电源和主控的连接就好了

网友:
拆闪存吧,没啥难度的,我一直这样搞。

网友A:
夹子对7620 7621这些很好用,对AR QCA这些大部分不好用,只有拆或装座子

网友:
我就搞不懂,编程器都买了,说明朝专业方向发展了,为什么就不能拆个8脚的IC?

不拆,编程器要给板上的所有3.3V的芯片供电,不是所有编程器都能带得动的,一旦带不动,就不稳定,就会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子对7620 7621这些很好用,对AR QCA这些大部分不好用,只有拆或装座子

是的,我也发现了,联发科的系统好像没有这个问题,或者极少

网友:
有技术的人都喜欢折腾,我没有技术,所以我就喜欢看。

网友:
整个拆下来吧

网友:
这个反向供电,你这夹子顶不住。

网友:
我试过对于WR708N之类,直接夹就行了。

网友B:
找到IC的电源脚,小心的割断铜箔。完毕焊上,我觉得更简单。

网友C:
为毛没考虑焊个SPI的热插拔座子上去?

或者把Flash拆了把PCB上的引脚用网线引出来,这样随便焊就不担心焊盘搞坏了...

网友:
割断IC的电源铜箔,烧录好了再焊上.

网友:
用买烙铁的钱买这个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毛没考虑焊个SPI的热插拔座子上去?

或者把Flash拆了把PCB上的引脚用网线引出来,这样随便焊就不担心焊盘 ...

用usb软线更好,网线太硬有时会搞坏焊盘。

网友:
拆,熟能生巧多玩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IC的电源脚,小心的割断铜箔。完毕焊上,我觉得更简单。

@jpdd521 也可以把电源脚挑起,操作起来也很容易,不过不能反复操作,否则容易断

网友D:
将8脚中的电源在夹子上的线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8脚中的电源在夹子上的线拔了

那么不能给芯片供电,也读不出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