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牙刷HX6610换电池会锁死吗?

楼主(2022-11-19):
电池不持久了,想换一个电池,结果换上后没任何反应了。重新换回原电池也是一样没任何反应。是芯片锁死了吗?

网友:
我经常换电池,没有锁死的情况,我用6730,不知6610会不会锁死,我想是不可能,检查别的地方看看。

网友:
应该要充一下电才行吧

网友:
不可能!
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先充下电

网友:
锁死的概率不大,估计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不会锁的。我觉得应该是焊接的时候把保险电阻烧掉了,我之前试过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感觉不太可能锁死

网友:
又不是笔记本,没那么智能锁死

网友:
不会,已经换过电池,没问题的

网友:
又不是笔记本

网友:
又不是笔记本又不是电动工具电池怎么会锁死呢

网友:
锁死的功能还有只有联想自带,,

网友:
这又不是以前的IBM电脑,锁死的意义好像没有吧。

网友:
换过好几个, 不会锁死,比换戴森吸尘器的电芯方便多了, 戴森一换就死

网友:
没事,换了电池,重新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不会锁了吧  先把电池充一会电

网友:
估计有掉件的地方 你找找 飞利浦牙刷正极连着一个保险 我有一次换电池就不小心碰掉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锁,充电激活一下试试

楼主:
仔细检查了一下 ,确实是电池正极旁的一个保险电阻断路了。换一个后正常了。

网友:
应该不是锁了,暂时没听过6系列的会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