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公开SM2258XT+K9OKGY8S7C SSV2开卡工具固件

楼主(2022-11-19):
公开SM2258XT+K9OKGY8S7C SSV2固件,该固件支持三星SSV2制程颗粒,支持K9OKGY8S7C,K9DMGB8S7C+SM2258XT开卡
有需要的坛友可以下载,全部下载后去掉.zip再解压

网友:
留着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终于公开了啊

网友A:
楼主,我的是SM2258XT+K9OKGY8S7C,单粒8ce,128g,用转接贴,下载了你的這个固件,开卡成功,跑分都正常,跑圈到20g的时候就掉盘,重新连接正常,校检写入的20G也是正常。贴到SATA板子和U盘板子都一样。我在其他群里下载了一个版本跟你這个一样的,但大小不一样,那个只有7M大小,也是跑圈到40G就掉盘,重新连接不认盘,需要从新开卡,但在写入40G前取消再校检也是正常的。闪存和主控的频率调到最低,跑完RDT开卡也一样,板子也洗干净了,用风扇吹这散热。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是SM2258XT+K9OKGY8S7C,单粒8ce,128g,用转接贴,下载了你的這个固件,开卡成功,跑分都正常, ...

你好,颗粒问题

网友:
你的回复看不见,只能作者可见。如果有解决办法,可以加我扣扣解惑吗?:371928879

网友(2023-05-16):
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啊?

网友:
楼主有ssv6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这个东西很麻烦啊

网友(2023-09-30):
解压解不开,说文件有问题呀。

网友B(2024-04-12):
我下载了去掉了 ZIP 还是打不开 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去掉了 ZIP 还是打不开 怎么弄

可以的,楼主使用7-zip软件分卷压缩的,你也要用7-zip来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