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屏行车记录仪如何设置时间

楼主(2022-11-19):
车上带一个无屏行车记录仪,前任车主装的,买了个32gtf装上,录视频正常,但是时间不对,这个如何设置时间呢?无品牌也无型号,也不知道要啥app才能连。

网友A:
应该有WIFI 发射,试试手机能连上吧,这样的真不知道到底录没录,所以我选有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WIFI 发射,试试手机能连上吧,这样的真不知道到底录没录,所以我选有屏幕的 ...

我有个otg转接头 取下tf卡用手机查询过,录视频正常,时间还是2016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otg转接头 取下tf卡用手机查询过,录视频正常,时间还是2016年

无屏的记录仪应该有专门的APP,可以WIFI 连接上查看视频修改设置,等等,找不着就问上个车主吧

网友:
好象是要用数据线连接电脑,修改其中的time.txt文件即可

网友:
用淘宝的拍照搜索下

网友:
在网上找找品牌,应该可以连手机或用数据线连电脑。

网友:
最好还是以使用说明书为主,那样比较准确。

网友:
很像    子弹行车记录仪

网友:
有些是用一个文本文件对时的

楼主:
档把前找到一个黄色视频插头,看淘宝有外形一样的,这货需要接有av输入的屏,然后按上面的键可以屏上显示设置项

网友:
换吧,这个是avi的,拍不清楚不说,卡很快就报废

网友:
还是有屏的方便点,虽然用的也不多。

网友:
这种的叫子弹头记录仪,应该是有av输出的,捋一下线束,是不是有av输出。接个屏幕按键修改。

网友:
这种无屏的应该都可以连接手机的,那按道理说应该会通过WiFi与手机连通后同步时间。

网友:
这种只能连接屏幕了,上次捡到一个,连接到电视上可以设置,黄线和黑线接到AV黄口

网友:
无屏的记录仪一般带gps,自动收尸的

网友:
换个盯盯拍的吧。海鲜市场好像也不贵。 MINI一代。
我现在用住X2P。都是GPS自动对时的,内置有存储时间

网友:
无屏幕的,听说至少在使用中,不好判断是否摄录到需要的方向位置等等

网友:
有的是靠wifi连接手机以后自动更新时间
有的是自带GPS 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