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冷冰箱为什么冷藏室这个部位会结冰啊!

楼主(2022-11-19):
是不是年代长了,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南方冰箱温度指在3.5啊!

网友:
据说是背部的保温层不保温了,要么重新做保温,要么从溢水孔里塞根发热管化冰。

网友A:
是那个洞洞排水不畅堵了,家里的西门子也是这样,最近买了根软的钢丝专门用来通这个孔,冰箱里塞满了东西还没用

网友:
1.蒸馏水流出不畅
2.制冷剂不足

一般也就这两个原因

网友:
家里一台老冰箱同样的位置存在同样的问题,看论坛大侠们说是门吸不行了。

网友:
我的制冷时里面整面都结冰,停机时又慢慢化

网友:
几年了都是这样结冰

门磁条换了还是一样,最后还是换回旧的用上

网友:
下水道堵住了,疏通以后就不会结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洞洞排水不畅堵了,家里的西门子也是这样,最近买了根软的钢丝专门用来通这个孔,冰箱里塞满了东西还 ...

开始也以为是堵了影响的!但这是疏通以后这个地方还是结冰!

网友:
楼上的大侠说的对,一般排水孔没问题的情况下就是制冷剂慢漏导致的结冰,没办法啊~现在的冰箱大部分使用坑爹的铁管蒸发器,几年后就会出现泄漏

网友:
如果排水管没堵,那就应该是保温层分离了

网友:
进来看看评论,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洞洞排水不畅堵了,家里的西门子也是这样,最近买了根软的钢丝专门用来通这个孔,冰箱里塞满了东西还 ...

同品牌,自己还买了疏通的东西也没有用。

网友:
制冷剂不足了……

网友:
我的冰箱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排水不畅,时间一长导致结冰吧。

网友:
应该是排水管堵了?

网友:
应该是保温层不适合环境,我还遇到过顶部外侧结冰的,就是冷冻室,保温层外结冰了。。 导致顶部发霉。

网友:
我家的小天鵝直冷冰箱,
也是同位置,老是会结冰。

网友:
肯定是老冰箱,厂家套路(大抵的意思是打个条幅上书“你该换冰箱啦!“),技术人员下的套至少七成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