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宏光S点烟器和车载电源缺电故障排除

楼主(2022-11-19):
前几天我的小宏光S行车记录仪突然不亮了,当时以为是电源适配器又坏了,就没在理它,但是手机充电器又没电了,心想不可能都坏了吧,用万用表检查两个插口,无12伏电压。肯定是保险烧了,打开发动机舱保险盒,没找到点烟器保险丝位置,打客服电话只说在方向盘左下位置,但是拆下方向盘左侧挡仮没找到保险丝的位置。前后折腾了两次也没找到,去问度娘得知是在一个车身控制器BCM上,今天得空又折腾,把挡把盖板拆下,捋着线束发现是往方向盘左侧去的,最后终于找到那个所谓车身控制器,其实就是一个保险丝盒子。换上备用保险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简单的

网友:
多拆几次,就了解部位了。小问题一般自己都能解决。

网友:
方向盘包浆了

网友:
车身控制器BCM-----一看就高大上!结果是保险盒!

楼主:
六年的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