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剃须刀拆机:FLYCO ES178

楼主(2022-11-19):
今天拆了不存电的,用了好几年的飞科剃须刀,型号ES178,包装盒都还在。

这是220v充电的,充电口不分零火线。

拆机就前面2颗螺丝,一颗在地下隐藏了。

拆开,把主板的2颗螺丝卸了,就能把主板拿出来了,2颗14280 2/3AA 450mAh镍铬电池。

主板北面来个特写吧。

借助螺丝刀和煤气灶,把电池焊了下来

犹豫新疆口罩问题,快递不发货,所以买的电池没有到,淘宝8元一节电池。所以先把主板外壳又安装上了。电池没有安装,不存电,扔了。

网友:
飞科还是不错的,剃须刀用了10多年稳如老狗

网友:
飞科的电池是针垃圾

网友A:
电池非标的吧  飞科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非标的吧  飞科专用?

应该是贴牌的吧,而且是400mah,14280镍铬600mah

网友B:
换换电池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换电池接着用

捣鼓一下看看

网友C:
厉害了,改锂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改锂电试试

锂电也只能改铁锂,那样充电也得改了

网友D:
飞科的就是电池容易坏,,,,用锂电呢,就是电压高了,要降压,不降压,转速太快了,电机容易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科的就是电池容易坏,,,,用锂电呢,就是电压高了,要降压,不降压,转速太快了,电机容易飞起来{:013: ...

就是的,改锂电充电也要改

网友:
飞科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