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控制板自耗电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2-11-19):
不开机的情况下就有3点多毫安电流,这样用不了几天就把电容里面的电耗光了,我看控制板上有个11117,是不是它的电流!怎么样才能消除掉!我知道法拉电容自放电也很大,不过放十天半个月,不至于没电,现在是一周左右就把电容里面电放光了,这样对电容使用寿命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
可以加一个熊开关单独控制控制板工作电流……
不过本来超级电容自放电都不低啊,跟电池没得比。。。

网友A:
电容,你怕什么放电,如果有开关机电路,不至于这么高的功耗吧

网友:
这3ma就算没有,放两天电容也没电的,所以不要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你怕什么放电,如果有开关机电路,不至于这么高的功耗吧

这是关闭了长按开关的静态电流!

网友:
3毫安多这东西来说很正常了,而且这东西设计之初就是带电点焊的,因为超级电容的自放电本来也不小

网友:
电容又不会过放,最多就是要用的时候得等充电。

网友:
给单片机供电的线路上有个二极管,在它之上串联个机械开关,我3000F的电容这样改了,用完就把开关关上,一个月也不用重新充电

网友:
单片机供电部分加一个机械开关,不用时断开。其实提前两天没电也没大影响。

网友:
不用纠结。它不是电池

网友:
放光没问题,不用担心。

网友:
两电容间装个闸刀开关。

网友(2023-02-09):
控制部分加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