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19年前的TCL旅行充电器

楼主(2022-11-19):
        找东西时看见了这个东东,拆开看看,发现用料挺不错的,使用了TL431和场效应管,还有过流保护电路,虽然是RCC电路,但是比山寨货复杂多了,在当时应该算是不错的产品。

        标签:

                侧面:

                   竟然使用了梅花螺丝,还好,我有十二合一,拆开它没问题:

       电路板正面:

  背面:

  开关管K2865,参数是600V/2A:

         过流保护电路使用了热敏电阻SCK 101:

     光耦817:

  空载时:

  490mA负载时:

  560mA负载时:

  由此看来,它没有虚标参数,是个正规产品。

  附上电路图:

网友:
不错。良心产品……

网友:
锈成这样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质量挺好的,锈成这样还正常工作。

网友:
谢谢分享。

我知道RCC电源开关管使用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区别是:使用场效应管时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的匝数要多些(电压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挺好的,锈成这样还正常工作。

应该说质量不怎么样,锈成这样

网友:
分析的好,图文并茂,点赞

网友:
充电器看着还不 错

网友:
还是老货做工实在啊。

网友:
牌子货来的

网友:
当年很多手机品牌没落了

网友:
就是太落伍了,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当时做工不错

网友:
老电源了,做工看着还不错,估计是手机原配充电器。

网友:
19年前的产品现在还能用,质量不是一般的好哦

网友:
在以前来说,600MA很好了,当时一般都是500MA

网友:
以前的TCL应该是和阿尔卡特合资的吧

网友:
那是尽管是基本的电路,但还是比较实在本分的做好的

一开始看标题还以为是工频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