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12V无刷更换夹头,DCD701更换夹头

楼主(2022-11-19):
我的701夹头抱死,用台钳夹住才干下来,夹头已经伤痕累累了,想换个新的,但是这款夹头里面是平的,看不到紧固螺丝,各位大神知道怎么拆吗?麻烦提示一下啊,谢谢啦!

图来了:

网友:
估计和791结构一样,坛里有791换夹头的帖子,可以参考下

网友:
直接上角磨机切掉

网友:
是锥度固定的吧,塞个长的粗螺丝到夹头里,往里敲出来
大力出奇迹
千万别学3楼

网友:
如果是锥度夹头,我拆锥度夹头都是用个粗一点的螺丝或铁棒之类的塞进夹头轻夹住,然后手握夹头,钻体悬空,敲击铁棒直至夹头掉下

网友A:
和791一样的,是螺丝胶粘死的,要拆了波箱,一直拆到输出轴那,好像可以连夹头一起取出来,然后台虎钳夹住输出轴,原夹头破坏掉,角磨机磨成方形,好用扳手夹住,喷火枪加热夹头,扳手大力一扭,就松动了,我的夹头就这样拆开的,换了个威达的铁夹头。

网友:
好歹配个图

网友:
最稳妥是拆波箱,用扳手夹住传动轴,把夹头卸下来。

抖音看到有专门做维修的人 ,做专用工具固定传动轴。

网友:
不拆波箱,靠蛮力有损坏波箱风险。

楼主:
找到了20V的拆卸方法

网友:
好夹头难找,把外环打磨下继续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791一样的,是螺丝胶粘死的,要拆了波箱,一直拆到输出轴那,好像可以连夹头一起取出来,然后台虎钳夹住 ...

维达和三欧那个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达和三欧那个好点?

罗姆 好一点

网友:
得伟的夹头这么难拆啊。

网友:
看来里以后选工具还是要带有紧固螺丝的

楼主:
终于找到无损松夹头的方法了,麻烦版主置顶吧!

网友:
拆夹头确实难 米沃齐一个样

网友:
能用就没必要换。外观修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