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ug故障太多?怒换良明保护板

楼主(2022-11-19):
不知道良明的保护板是不是都有BUG,手里故障板子越来越多各种问题,充电不均衡、充电到20V CC CV来回跳、使用正常的放电管特别烫等等等,一鼓作气翻出多年前的BM3451手册读了下,没什么难度开干。

捷配打样到手喜悦,比划下螺丝孔精准。

焊接!嗯是我想要的效果。

安装

连接电芯,哦玛尼玛尼哄没有放烟花那就充电!
芯片选择了BM3451TNDC-T28A
4.19V才均衡,
BM3451UNDC-T28A是4.18V均衡
不用想肯定是前者TB便宜还包邮。

因为没有带灯的坏板就没画电量检测了,随便拆个电量检测板飞线上胶固定完成。

网友A:
3.4¥包邮真心不贵啊

网友B:
这个芯片自身不带电量检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自身不带电量检测啊

从废板子上剪了半快板飞线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包邮真心不贵啊

呵呵!这价格一搜就到手了吧!

网友:
自己做保护板,玩得太溜了,羡慕嫉妒恨

网友:
楼主的板子画的不错,布局,走线都很漂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价格一搜就到手了吧!

也想要两片这个保护板,手里两块良明电池都有问题

网友:
能做保护板,厉害,羡慕嫉妒!

网友D:
做一个平衡和电量 一体的小样如何。。。电量 用绿色平衡用蓝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平衡和电量 一体的小样如何。。。电量 用绿色平衡用蓝色。

关键是没有带灯保护板的坏板,我也想做一体的。主要是没有PCB的安装孔距和4个LED的间距按钮的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要两片这个保护板,手里两块良明电池都有问题

唾手可得,买点元件带包香烟来找我

网友E:
为了兼容镍氢电池的壳体,看起来总是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兼容镍氢电池的壳体,看起来总是别扭。

历来小日本就会别具一格,主要是杂牌胶枪是良明的电池不然我也不会搞这玩意,好端端的非得戳出个一柱擎天,用惯了还算过得去吧!主要还是一柱擎天输出开放式容易短路和体积不好携带!归根结底还是这个输出柱子哈哈!

网友F:
楼主果然是高手。建议再出出别的电池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果然是高手。建议再出出别的电池的。哈哈哈

想是这么想,手里米沃奇和牧田的板子用了N年都不故障,基本都是电芯寿命到了!

网友:
这板子做的漂亮,楼主焊接水平也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 板子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