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2 跑圈会有掉速

楼主(2022-11-19):
sm3282+l06b
跑圈会有掉速

网友:
这板子有卖吗

网友A:
写入大文件有大波浪吗?贴个图看看

网友:
可能是过热了吧

网友B:
L06?
我双贴B27B,512G,就慧荣是经典的大波浪,无论开缓存还是关缓存都这样
速度掉到0,3~7秒速度再上来
但是掉速不是TLC/QLC专属的吗,l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L06?
我双贴B27B,512G,就慧荣是经典的大波浪,无论开缓存还是关缓存都这样
速度掉到0,3~7秒速度再上来

你用的是3282还是3280?

网友:
我来水贴了,3282这东西

网友:
闲鱼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大文件有大波浪吗?贴个图看看

不是,只是有几个阶段会掉,基本都是300左右

网友:
总结一下目前已知的信息,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1.3281 3280+3d tlc写入掉速,复制大文件大波浪。包括0t23 0t241t23 1t24,ckgy8h5a。

2.3282+b17b,slc cache外写入大波浪掉速。估计3282+bics3 4也是写入大波浪掉速。

3.328系列只有+mlc才不大波浪掉速。或者3281+3dtlc开成pslc模式,只有3分之一容量了。

所以,3d tlc要想写入不掉速,无大波浪,只有贴2258h。。或者59xt但是无公开不掉速固件。
所以强迫症不掉速,还是只玩mlc了。。。

网友:
没有不掉速的么???

网友:
58xt,59xt掉起速来,比机械硬盘还差还慢,只是读盘有优势而也。

网友:
新方案不错啊,速度可以

网友:
这个支持多大CE?和3280BB一样吧,跳线什么都一样吧

网友:
这板的速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