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恒源者金属移动电源,怎么拆开求解

楼主(2022-11-19):
2万毫安时几年前买的,时不时重放一下循环周期不到10次,电芯鼓包显示0%点亮其实反复插拔还是能充一台手机的。支持常见的20W以内的PD QC协议,还支持绿厂的VOOC,但电芯太差了第一个报废的充电宝。
其实正常情况是很容易拆的,如题拆掉尾部的装饰盖,内部有黑色塑料的防滚架,PCB和电芯都固定在上面一捅就能出来。

但现实是鼓包了铝合金身体中间鼓起来了,两边薄导致分毫无法移动,充电口侧的塑料是暴力掰断的。

可以看到PCB由2颗螺丝固定在黑色防滚架上,下面有2根螺丝柱侧面和塑料架是连体的。

PCB做工不错这也是为啥要把它留下来的原因,里面的2块电芯打算和外壳一起扔掉拆出来太危险。

一侧是螺丝柱用小刀据了下因为是连体的无果,大家出出主意怎么把主板拆下来啊。目前我想到的是用电烙铁把螺丝柱溶解试试,但毕竟里面还通电着的,怕搞短路或者把小小贴片元件弄掉。把铝合金外壳破坏拧螺丝不太现实,真的非常厚非常硬。讲真啊这个电源除了电芯垃圾,整体用料还蛮不错的...

网友A:
捅破皮放气再拆?

网友B:
鼓包了嘛放气呀、用牙签戳破电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捅破皮放气再拆?

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包了嘛放气呀、用牙签戳破电芯皮、

危险,现在只能看到侧面也不好操作

网友:
切开吧

自诉补丁

网友C:
电池放光电,用牙签戳破电芯皮

网友D:
锂电池的电放光,然后就可以放气了,我试过,一个小针眼,没事

网友:
电芯找边角开孔,没问题
不行就角磨机切开,反正也没打算要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光电,用牙签戳破电芯皮

现在显示0%但实际还能输出,压根放不光

网友:
既然只要电路板上电磨,没有就是老虎钳斥候,铝皮用点力就破了2MM之内滴好整

网友E:
这外壳看着不错,暴力拆坏有点可惜

网友:
放气多简单的事

网友F:
碰巧这也是我第一个用坏的充电宝...不过我的那个是芯片坏了,有输出,但是自放电一晚上能给放干,而且充电把我充电线头上的塑料都烫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的电放光,然后就可以放气了,我试过,一个小针眼,没事

如果是正面我也敢,现在只能看到侧面,面积太小没法下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外壳看着不错,暴力拆坏有点可惜

嗯想当不错如果是塑料壳估计都炸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巧这也是我第一个用坏的充电宝...不过我的那个是芯片坏了,有输出,但是自放电一晚上能给放干,而且充电 ...

主要它显示0%输出1分钟就断电,压根放不光电,一直重新插拔就能持续放电我怀疑其中一块电信还是好的吧。但这么快鼓包肯定不是好货,留PCB其它扔掉算了放在家里也是炸弹性质

网友G:
跑去外面,最好打一桶水备用,给电芯放气,就能推出来了,如果有意外情况,起火了,立马扔进水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跑去外面,最好打一桶水备用,给电芯放气,就能推出来了,如果有意外情况,起火了,立马扔进水桶 ...

你们出的主意咋都是扎电芯,我不敢哈哈。如果是鼓包的侧面我倒是敢扎,电池前后面积太小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