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2022年第32贴:光威60G固态硬盘不识别,拆

楼主(2022-11-19):
同事的光威60G固态不识别了,问有没有办法,我这水平也搞不了这个啊,不管能不能搞,先拆开看看

2.5寸标准尺寸,侧面四颗螺丝

背面

拆了侧面4颗螺丝,很容易就开了,这面应该是背面,就一个芯片

又卸了4颗小螺丝,才取出电路板。这一面颗粒位置都是空位,应该大容量才会用到这些位置

就一个芯片,估计,估计是缓存

反过来,看看这一面,这面应该才是主面,有主控和颗粒,有两个颗粒,那每个就是30G的
这面有很多可以短接的跳线位置,有个rom短接了可以进工程模式

主控

颗粒

拆解完了,大家欣赏一下!
拆机后通电联机,供电有,不识别盘。懂固态的大婶说说怎么样能修复,用什么工具,怎么维修,感谢!

网友A:
还挺有良心的啊,起码有缓存

网友:
固态硬盘太复杂,玩不来。闪了

网友:
抹去出场编号

网友:
浪费板子啊。
即使是TSOP,全部贴满7DDK 16颗粒组成 256G也舒服啊

网友:
很多普通办公电脑,其实64GB容量的SSD都够用了。
  俺们餐饮店铺里的收银电脑系统( 用于堂食收银、美团外卖……之类 ),用的就是64GB容量的ATP工控盘SLC颗粒的海鲜大船货。64GB容量我一半一半5:5分区。装Win-10系统。因为店铺里的收银电脑系统不安装什么PS、3D之类的大型软件,64GB容量我一半一半5:5分区完全足够用。
  SLC颗粒的企业级工控盘SSD估计用二十年时间都不会坏。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挺有良心的啊,起码有缓存

TLC盘也是老货才更好、更耐用。现在的大多数消费级SSD都把缓存芯片给省掉了。
  不知道一颗1GB缓存 芯片要费多少成本❓❓搞得现今的TLC盘连缓存芯片也要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LC盘也是老货才更好、更耐用。现在的大多数消费级SSD都把缓存芯片给省掉了。
  不知道一颗1GB ...

老哥很久没买存储设备了吧,不知道你咋得到这种结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哥很久没买存储设备了吧,不知道你咋得到这种结论的

你留意一下他对于所有的固态硬盘回复你就懂了

网友:
跟我前几天拆的固态硬盘一样的颗粒,一样的主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留意一下他对于所有的固态硬盘回复你就懂了

真是搞不懂他为啥这么做

网友:
还挺有良心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是搞不懂他为啥这么做

可能缺芯。。。。。。。。?

网友:
在论坛里找个2246的工具试下,网上有很多教程看下,抢救过来的机会应该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缺芯。。。。。。。。?

众SSD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缺芯。。。。。。。。?

众SSD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吧❓❓
  现在上狗东淘一块256GB杂牌SSD也就¥一百块左右。
  铭瑄、台电、鸡仔红、JD京造、aigo、昂达、移速……都差不多这个价位。
  JUHOR 玖合 SATA3 SSD固态硬盘 256G Z600系列,这个杂牌才卖¥95元………卖得贼便宜,厂家也要吃饭。只能抠成本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缺芯。。。。。。。。?

存储芯片大厂集体“越冬” 头部厂商扎堆砍单、业绩下滑

2022-11-06

受行业周期性低迷的影响,存储芯片的头部厂商正在经历寒冬阶段。
三星电子、SK海力士和美光,正在扎堆减产、应对库存问题、节约资本开支,并推迟先进技术的进展,以应对存储器需求的疲软态势。
存储器是半导体市场占比的最高分支,2021年市场空间大约1600亿美元,但2022年闪存(NAND)市场的增长率只有23.2%,这达到近8年来最低增长数值;内存(DRAM)的增长率仅有19%,并预计在2023年进一步降至14.1%。
对此,有经济分析师指出,市场供过于求强烈推动了下行周期,这也是存储芯片价格低迷的原因。SK海力士在三季度财报透露,DRAM和NAND产品需求低迷,销量和价格双双下降。
同时,分析师表示,这一轮周期还受到低需求、经济下滑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多年来拉动存储器的两大驱动力——智能手机和PC需求明显疲软,预计将持续至2023年。
据介绍,存储器市场高度集中,存储器市场高度集中。DRAM市场,三星、美光、SK海力士合计占比约94%;NANDFlash领域,三星、铠侠、SK海力士、西部数据、美光、英特尔合计占比约98%。
但受行业下行影响,以上企业出现各不相同的业绩下滑状况。
10月27日,三星电子三季度业绩显示,负责存储业务的部门营收15.23万亿韩元,环比下滑28%,同比下滑27%;SK海力士三季度收入10.98万亿韩元,营业利润1.66万亿韩元,销售和营业利润分别环比下降20.5%、60.5%。
美光在9月29日发布了2022第四季度财报(2022年6-8月),收入仅66.4亿美元,环比减少23%,同比减少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缺芯。。。。。。。。?

内存、SSD硬盘跌出白菜价 美光猛砍一刀:直接减产 20%

2022-11-17

美光今晚刚刚发布公告,由于需求低迷,刚公司正在努力清库存,将全面收缩DRAM内存及NAND闪存生产计划,从Q4季度开始,美光就直接削减20%的生产量。
根据美光的计划,在削减产能之后,2023年内存芯片的供应量将会是负增长,闪存芯片的供应量也将控制在个位数以内,都会显著低于之前的预期。
美光在声明中指出,他们会继续监测行业状况,并根据需要进一步作出调整,换句话说20%的产能削减还不是最多的,后续可能会继续减少供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缺芯。。。。。。。。?

寒气逼人:PC凉凉!AMD顶不住喊话明年个人PC业务下降10%:Intel、NV都无奈

2022-11-02

AMD预计,2022财年第四季度营收将达55亿美元左右,上下浮动3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4%,环比大致持平,这一业绩展望未能达到分析师预期。
财报公布后,AMD表示,企业服务器开支受宏观的影响最为突出。个人电脑(PC)业务可能会在2023年下滑大约10%,其还认为PC芯片库存在第四季度基本清零。
其实这个喊话,对于Intel、NVIDIA这些头部半导体公司,都是能够切身感受到的,当然那些存储芯片大厂早也都业绩纷纷暴雷,所以万物皆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