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斐讯K3 A1 器件资料

楼主(2022-11-19):
斐讯K3 A1 漏油拆开擦油,准备换散热...
擦拭的时候把一个器件给刮没了,各位大佬,有知道的请给我个参数,是电子/电容/电感???
M B感谢

网友:
补颗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
看下面的标注,感觉是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C3259   应该是电容

楼主:
请问是电容还是电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电容还是电阻啊...

电容,你不补也可以用

网友:
插电能用就行,少个把电容问题不大

网友:
电容,随便找个贴片电容焊上

网友:
一坨焊锡代替

网友:
如果是滤波电容,就直接短路了。

网友:
标的很清楚,C3259,是颗电容,拆一个厚度差不多的焊上试试。

网友:
直接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