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海格MC110P和MC106A空气开关拆机 乍一看中国制造的好一些

楼主(2022-11-19):
两个海格的断路器,这次拆这两个还是因为壳架几乎一样这两个外观也几乎一样

蓝色手柄的是中国制造,灰色手柄的是法国制造

这个断路器的插件孔比较特别,这两个断路器从外观看几乎一样

卡扣是金属的,两个也都是自复位的,这个设计都是一样的

接线端子有点不一样,国产的进线端是下压,法国的是上提。大部分断路器的接线端子都是上提的
进线端的端子都有防插错洞设计

出线端国产的没有防插错洞设计,进线端有出线端为什么没有

拆开以后里面也是大同小异
这个断路器也是要从左侧打开

国产的灭弧栅13片,重14.7克

法国的灭弧栅也是13片,重14.4克
我个人认为这算是误差

法国才双金属片比较厚,但是电磁铁的顶针是塑料的
跳闸连杆都是陶瓷的,优点是耐高温而且不导电,缺点是容易裂开

国产的双金属片比较薄,电磁铁顶针是金属的
我感觉金属的要好一些(性能参数一样的前提下)

动作机构也是几乎一样,就是颜色不一样
这个机构和上期拆的三菱几乎一样,不过这个断路器可以安装插件,三菱那个不可以

把所有的零件对换,可以合闸,但是扣不上盖

海格这个牌子很少有人知道,但是里面的做工用料是真的很不错。不过这东西价格比施耐德ABB要贵,所以买的人也很少

网友:
做工不错,现在国产技术还是可以的。就是看会不会用心去做。

网友:
都是工程塑料

网友:
电流不一样啊

网友:
我家里15年前装修,全部都是用海格的

网友:
乍一看中国制造的好一些

网友:
拆过几个, 品牌不一样, 里面不能说大同小异,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应该是专利早就过期了, 大家都是按成熟的设计做的.

网友A:
没看到MADE IN CHINA,只看见一个是法兰西制造,一个是特定销往中国的产品,都是原厂原装。

网友:
看着像一模一样的啊

网友:
最近拆这个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MADE IN CHINA,只看见一个是法兰西制造,一个是特定销往中国的产品,都是原厂原装。 ...

写的是Produit pour la Chine
意思就是中国制造的,这个是法语

网友B:
接线防插错洞是什么原理,没看明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防插错洞是什么原理,没看明白呢

这东西安装到配电箱的时候,接线你看不到接线孔,如果螺丝的位置不是完全松开的,是有几率插到端子外面的,这样上紧螺丝线路也相当于没接,如果此时线路和端子正好搭上了,那用电一切正常,但是很容易发热起火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的是Produit pour la Chine
意思就是中国制造的,这个是法语

中国制造fabrique en chine,销往中国产品Produit pour la Chine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第一次见法国断路器产品

网友:
空气开关感觉要在触点上下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