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五千多的颂拓潜水电脑表坏了,拆解维修:SUUNTO EON CORE

楼主(2022-11-19):
上个拆机贴价值上千的颂拓潜水电脑表,拆开看看值不值:SUUNTO ZOOP里预告的颂拓EON CORE来了。

这款在售5200元,采用了彩屏,显示的数据更直观,而且也能显示中文。

这个表到我手上的情况是,连电源线可以开机,显示选择语言,上下键也能调动,就是中间的确认按键按下去没有反应。尝试连电脑刷机,但软件没有连接的反应,别无它法,拆机!

正面玻璃受到了严重的摩擦,但没有碎,外壳上下有部分压痕

拆机依然是从侧边的部分拆,参考上次的zoop拆机,也是将撬棒插进去后翘开,外壳材质非常有韧性,不用担心撬碎了

拆开上盖,可以取下所谓的矿物水晶玻璃,这块玻璃厚度挺厚的,这款表能耐水深150米,想必玻璃强度还是很好的,屏幕有一圈固定的塑料支架,橡胶密封圈在表壳一圈凹槽中。

屏幕下方就是主板,主板上下各有一块泡棉做屏幕的固定及缓冲。取下屏幕排线前先将电池排线拔下,这里主板固定螺丝是T3的梅花内六角,以前在论坛换的X22最小的是T4,只好先去淘宝卖了一个T3螺丝刀用着。现在貌似手机里用梅花内六角的固定的机子也多了,真是麻烦。

取下主板后可以看到底下的电池和一些触点传感器之类的东西。主板背面很干净,基本都是一些测试点,右面是按键,是C&K的复位检测微动开关。PCB层数至少6层以上。

主板正面的元件很多,很多都不认识,也没空一一去查型号了,发张大图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背面还有个比较奇特的元件,一条金色的线从底部绕两圈到了顶部,难道是电感?有认识的说一下吧。下图可以清楚的看到中间的开关被撞的焊盘都掉了,PCB中间凹陷的部分也受到严重的撞击。幸好线路本身没有受到损坏。

先把这个开关修复,拆下开关可以看到至少一遍的焊盘掉了,还好旁边就有一个测试点,正好借用它,将开关用胶水固定上,飞线到测试点上即可,单独测试开关,开关并没有损坏。

然后接着拆下面的部分,下图标好了各个触点的名称

这两个触点我也没有找到任何说明,用户手册里面也没有提。

USB连接触点在背面,通过磁吸式吸附到表上

这拆开USB触点的压条,但也没有把触点取下来,为了不破坏密封性,这里就不在拆了

这个长条状的元件是天线,作用是连到tankpod,就是颂拓的无线瓶压传感器。有懂无线电的可以说一下这个天线的频率大概是多少?水中无线电信号衰减很快,传播距离很短,应该是比较长的波段吧?

这个按钮是一个螺丝固定的,前面拆的ZOOP则是卡簧固定,可以看到中间按键已经撞的弯曲变形了。表壳上有两个橡胶圈密封,修整了一下,装上按键。

压力传感器这边被电池挡住了,而拆电池的话需要扯下这条易拉胶,但根据我换苹果手机电池的经验,每次撕这种胶带必定拉断,这里就不在继续拆了。我估计这里用的传感器跟ZOOP差不多,密封方式也基本相同,对这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ZOOP的拆机贴。

拆解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开始组装,在盖上上盖之前先测试一下中间按键是否正常。将表连接到usb数据线,自动开机,按中间按键选择语言,已经恢复正常

这里发现了一个BUG,这九月应该是阿拉伯数字,看了一下,这有三月和九月是这样显示,其余月份都是阿拉伯数字

看了一下这个表的日志,发现是空的,根据颂拓的说法,这个潜水日志是终身保存的,无法清空,也就是说这块表还一次都没有下过水!

这块表还能蓝牙连接到手机APP,可以自制一些潜水模式,这款表支持CCR,这个功能只有这种高端潜水电脑支持

下图是水肺潜水的分类,密闭循环呼吸器的一套设备相当昂贵,据说得十几万,密闭循环呼吸器在下潜和深度保持时不会有气泡溢出,没有噪音,特别适合纪录片拍摄水底生物

最后再发一个预告,下次拆的是这个制冷型中波红外热成像。这个机子实在是太复杂了,刚开始拆的时候拆了一小部分但没做好记录,差点忘记怎么装,不得不凭着印象先装起来,得专门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这次拆装,而且还有做好每一处螺丝和器件位置的记录,防止忘记是装在哪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表做工真不错

网友:
厉害,专修高档货

网友:
修这个东西太费眼睛了,都是微小零件

网友A:
这是完美修复了吗?是捡漏吗?

另外想问一下:手表的USB接口触点裸露在外面,潜水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太专业,太高端,太花钱……

网友:
不知道贵在什么地方

网友:
PCB层数至少6层以上

网友:
非常的详细和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完美修复了吗?是捡漏吗?

另外想问一下:手表的USB接口触点裸露在外面,潜水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

不会,我测量过各个触点的电压,都是零,这个人家设计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到的

网友B:
你说的那个奇怪元件是一种天线  可能是是GPS 或者其他高频的无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奇怪元件是一种天线  可能是是GPS 或者其他高频的无线天线

那应该是蓝牙天线,这块表没有GPS,与瓶压传感器连接的是另一条天线

网友:
这得多大劲,都把按钮撞弯了。

网友:
学习新知识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最小的电脑了

网友:
五千多……如果国内厂家生产,五千多估计可以买十个。这东西应该主要贵在小众和品牌溢价,论本身技术含量并不高。

网友:
还没见过这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
真的比较高端!价格也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