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没生锈的螺丝拧不动怎办?

楼主(2022-11-19):
完全没法用力啊!  螺丝拧烂了都不动一下,估计厂家就是一次性设计的。  让人空叹无奈。。。

网友:
加热一下试试看吧,应该有用

网友A:
燃气灶? 可能打胶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灶? 可能打胶水了……

我想知道维修师傅是怎么搞。。。

网友B:
紧固胶??喷枪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螺丝刀用的不合适

网友:
看螺丝的样子,你需要有一个好螺丝刀,既然已经是这种情况,可以用老虎钳看是否能夹住螺丝头拧下来,也可以用小磨机把直槽加深,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最后一招用电钻钻掉螺丝重新攻丝

网友:
上螺栓松动剂,换个好点的螺丝刀,压紧螺丝刀使劲凝

网友C:
好像是热水器,这玩意儿第一次拧不动的时候,第二次就注意了,用手按紧螺丝刀,然后用爆发力使劲一下

网友:
赞同2F和7F的招式,或者同时使用。再不行就反钻头打孔然后取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热水器,这玩意儿第一次拧不动的时候,第二次就注意了,用手按紧螺丝刀,然后用爆发力使劲一下 ...

燃气灶。 一开始用力往下压住,有可能行。但这个不好操作。这个螺丝牙吃力也不深,厂家故意使坏一样。

网友:
合适的刀头,一个小电扳手就可以哒哒哒了

网友:
需要好的工具

网友:
  没有好的螺丝刀

  那就老虎钳子  ……

网友:
你需要一把大力钳

网友D:
都是点胶了的,不好拆别蛮拆,不然滑了很不好搞,我拆过一个 最后是用喷枪加热后取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点胶了的,不好拆别蛮拆,不然滑了很不好搞,我拆过一个 最后是用喷枪加热后取出的 ...

是在螺纹里面点了胶?还是螺丝头那里红色那坨?    的确是加热了就容易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紧固胶??喷枪加热一下试试??

不知道红色那坨是不是,感觉是做记号的。用刀很容易刮掉。

网友:
不拆改焊接

网友:
先用锤搞几下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