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感应夜灯改造

楼主(2022-11-19):
淘宝上买的充电感应夜灯,有常亮,感应,调光等功能,一口气买了4个,夜间不用到处摸开关了。

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几盏灯电池逐个耗尽,三天两头都要充电,太麻烦,于是拆之。
直接暴力拔出。

里面是一节14500电池,实测容量130ma,这容量也是要醉了。
开3D,打印电池底座

准备焊接2节16650电池

没有点焊机,直接用焊锡膏加电烙铁焊,装配后效果如下

焊接后,和原厂对比

网友:
夜灯用途不需要太亮,可以把LED灯珠拆掉一半,节约一半电。

网友:
这种感应灯比较费电,如果居家固定使用,建议改成插电的。

网友:
这个直接220比较方便吧

网友A:
如果接线方便的话,还是改成220v比较实在。

网友:
有3d就是豪横

网友B:
这个电池怎么小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怎么小的容量

整个夜灯包邮才19.9  里面给整个可充电池算对得起观众了

网友:
还是锂电经用些

网友:
小夜灯很实用,家里已经用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线方便的话,还是改成220v比较实在。

就是因为不想接线,所以用电池啊

网友:
如果感应灯不须经常移动,还是接电源方便些。

网友:
我自己做的,三个月才充一次电。

网友:
晚上上厕所比较方便

网友:
便宜的感应灯里面电池就是很小,还是改大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