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玩转史宾机器人二代:翻新、改造、修理 VOL.2

楼主(2022-11-19):
也许还有朋友记得我曾经发过一个帖子:“玩转史宾机器人一代:拆解、改造手心灯光 VOL.1”。今天看了看收藏的史宾二代那发黄的外壳和遥控,决心把它们恢复原来的白色,于是从某宝买了一公斤的双氧水。

拿出机器人,准备开工:

拆下来的外壳全身擦满洗衣粉,腌制半小时:

清洗干净,小件的放入透明的罐子里,倒满双氧水,盖好,白天放到太阳底下晒,期间不定时转动一下罐子,保证光照均匀:

晚上包上微波炉用的锡纸,再用紫外线灯照射:

遥控器原来的样子,外壳发黄变脆了,一不小心就搞破了——“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

漂白处理后,好了很多(也许它的原色就是米黄色的),但是还是很脆,螺丝都拧不了:

其它部件,漂白前后的对比,白了很多:

螺丝头生锈严重,用电解大法,三个小时没什么效果:

干脆烤蓝工艺吧,又能除锈,又能在表面生成一层氧化膜保护它不再生锈。这个我也没做过,在网上找了一些文章参考,拿出喷灯和机油就开工:

生手,第一次放太多,烤的温度不均匀,而且还有一些没烤到;于是挑出来烤第二次,没想到机油放少了,直接烧了起来,搞得一屋子的烟。最后烤出这些五彩斑斓的螺丝(晚上拍的看不清,在阳光下红黄蓝紫黑样样有):

遥控器外壳,破掉的地方用AB胶补起来:

兑好环氧树脂,用小号油画笔把遥控器从里到外刷上一层:

大件的外壳放到鱼缸里,双氧水严重不够了,重新买已不现实,多加点自来水吧。三面贴上锡纸,顶部盖上玻璃,放到太阳下晒两天,期间别忘了翻动几下:

趁这个空闲,看了一下机器人的电路板,发现这代机器人至少有两个版本的板子,这台是V2版本,我还有一个没外壳的,作为备胎用的,是V1版本,V2相对V1版本做了一些改进:

第二天的傍晚,因为鱼缸没有盖子造成双氧水挥发没了。取出外壳准备安装。结果发现由于加太多水,有一些部件漂白效果不是很好,不管了照装机吧:

装好一半,开机测试,没问题了再装前后壳,结果自检的时候听见“啪”的一声响,接下来机器人的头部反复向右扭,回弹,同时不停地发出“啪啪啪”的声音。心想坏了,哪个齿轮裂了。拆下来果不其然,扭头的齿轮箱有个齿轮裂了,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其它问题,于是从备胎上拆下一个换上:

结果再次开机测试再次爆裂:

现在手头已经没有同规格的齿轮可以换了,怎么办呢?心想巴铁兄弟可以电焊修复铁齿轮,我也可以AB胶修复塑料齿轮吧?光用AB胶不行,先把一片合适的铁片用烙铁加热压入齿轮里,再打上一层AB胶:

等AB胶硬化得差不多的时候,用刀片压一下大致成型,等完全干透再用挫刀修整。将修复的齿轮和另一个没修的放一起对比下:

再次仔细检查机器人线路 、机械,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是因为塑料件老化变软,导致扭头行程开关走到两边的时候接触不良造成的这个问题:

于是取下行程电路板,用薄型海棉胶贴好,再打一圈AB胶固定:

用5V电源模拟加载,确保各个方位接触良好,测试无误装机。然后上一个修复后的跳舞视频:

最后,其实在维修这个机器人之前,我已先修复了一台三代的史宾机器人“RS Media”,并改成了锂电池供电。在完成后的充电期间,由于锂电池不合格发生了爆炸,把右脚炸得粉碎。目前已经修复得七七八八了,估计还需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完全修复。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玩转史宾机器人三代:翻新、改造、修理 VOL.3(Robo Sapien Media)

网友A:
看到牛屎块IC,山货。

网友B:
修复这个挺费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牛屎块IC,山货。

这个可不是山货,正儿八经美国Wowwee公司出品的,当时可要六七千一台呢。史宾机器人只有一代有山货,能说中文。最明显的区别是山货没有眼镜,正版头部有个墨镜可以拉下来遮住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这个挺费功夫的。

确实,前前后后花了五六天时间。

网友:
理论及动手能及真强

网友C:
干脆给他来个PVD镀金吧,不然感觉还是差点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不是山货,正儿八经美国Wowwee公司出品的,当时可要六七千一台呢。史宾机器人只有一代有山货,能说 ...

看内部的工艺,卖6-7千,有点坑人

网友:
楼主好手艺,当年在陶街看到觉得自己搞不定,当时还是学生没多少钱没有买,后来买了同公司的三轴麦克纳姆轮wifi车现在还在原包装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给他来个PVD镀金吧,不然感觉还是差点什么。

金是镀不起啦,曾经想过喷金漆,但想了想还是保持原样好,毕竟是收藏而不是使用,尽量保持原样吧。

网友E:
lz的修复方式有点像油管上的那些修复视频,电解除锈,双氧水漂白塑料,螺丝烤蓝感觉在国内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内部的工艺,卖6-7千,有点坑人

电子设备卖的都是里面的程序,本体成本是不高的。当时国外售价六七百美金,不贵,只是换算成人民币要六七千而已。问题六七千你还买不到,不对国内销售。只有第三代有在国内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修复方式有点像油管上的那些修复视频,电解除锈,双氧水漂白塑料,螺丝烤蓝感觉在国内比较少见 ...

确实参考了一些油管的做法。

网友F:
看起来下半身不怎么会动~

网友G:
齿轮修的不错

网友H:
把右脚炸得粉碎。
残废、、、、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下半身不怎么会动~

下半身基本走路时才动,设计这些可能怕摔倒,毕竟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齿轮修的不错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右脚炸得粉碎。
残废、、、、鸟。

准备搞个战损版……我小孩戏称它为:海盗船长史宾

网友:
好高级的玩具